靠铁芯的线头接B端(电源端),然鹅,业余条件下咋判明牛B、P端?

楼主(2021-10-30):
经过在网上的自学,明白了B、P端子不能随意互换(会导致分布电容变化);即使反馈接反导致啸叫,也只能去调换次级线头,绝不能调换初级线头。

问题是,如图老牛,只标注0端子、4欧端子,而初级压根不标B、P;业余条件下我哪知道该把哪个端子接B+(电源),而又该把哪个端子接屏极?

看了一些网友的简易试验法,貌似也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真不知道该咋办(除非拆台L601来目测),特来求助大家。

楼主:
隔壁的图画得特别清楚,不同的电路,负反馈相位不同,这会导致有时该0端子接地,有时该4欧端子接地。但是,无论哪种负反馈,初级B、P端子决不能接反。

所以,我真的无法知道,这个老牛肚皮里到底是哪个端子靠铁芯(当B端子)?

网友:
学无止境。

楼主:
隔壁的大师传授了3种方法,我没示波器,只有电感表,只能试验其中一种。

实践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三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啥呢?想不明白,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从头顶上俯视牛的两个7K端子引出片,其中引出片靠近铁芯的是B端子,引出片靠外部空气的是P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从头顶上俯视牛的两个7K端子引出片,其中引出片靠近铁芯的是B端子,引出片靠外部 ...

个人比较赞同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比较赞同这种方法

会不会绕牛时,引出线不是我想象的这么安排?

会不会和我想象的引脚摆位相反?

因为我从来没绕过牛,所以想问问清楚。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绕牛时,引出线不是我想象的这么安排?

会不会和我想象的引脚摆位相反?

认同这种方法,不会出乎意料,因为线头都是就近接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同这种方法,不会出乎意料,因为线头都是就近接焊片。

感谢回复。

看来70年代,都是正常脑回路,没有变态。

后来,变态太多了,为了防止别人破解技术,擦去芯片型号的,故意空接没用零件的,按非标接法的,故意错标乱标的......反正不是正常脑回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隔壁的大师传授了3种方法,我没示波器,只有电感表,只能试验其中一种。

实践是一方面,但 ...

电感量一般量不出来,而且对调BP 电感量的变化也没有规律。
最方便是有信号源和毫伏表。
BP正接和反接,高频响应明显不同。

网友D:
是制造考究的牛,自然就标出来P和B了,是没标出来的牛,可能就是不讲究的牛,我们也就没必要讲究,将就用得了。

网友:
按海版的说法做,肯定好使

网友D:
绕牛无定法,靠近铁芯的不一定是B,尽管大多情况下是。关键是看内部结构怎样设计。

网友E:
用一节电池碰触0-8欧端,初级接250V直流电压挡,黑表笔接初级距铁芯近的端红表笔接初级另一端,碰触时表针正跳,电池负极和表负极为同名端,0欧姆为次级始端时 我是这样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一般量不出来,而且对调BP 电感量的变化也没有规律。
最方便是有信号源和毫伏表。
BP正接和反接 ...

这个方法好。

给功放一个高频信号输入,然后用毫伏表在喇叭两端测量输出电压;读数大时,BP接对,读数小时,BP接反。

不知我理解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制造考究的牛,自然就标出来P和B了,是没标出来的牛,可能就是不讲究的牛,我们也就没必要讲究,将就用得 ...

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牛无定法,靠近铁芯的不一定是B,尽管大多情况下是。关键是看内部结构怎样设计。

这个对我等菜鸟就超出理解能力范围了。

只希望手头这些半世纪老牛能够靠铁芯的是B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节电池碰触0-8欧端,初级接250V直流电压挡,黑表笔接初级距铁芯近的端红表笔接初级另一端,碰触时表针 ...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