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一台全身患病的东芝983收录机

楼主(2021-10-31):
打理一台全身病患的东芝983收录机

上个月,一个同好群友想买台高档的收录机玩玩,问选什么合适,想了想,那只有东芝983和夏普777二选一了。983外观漂亮洋气,带两块表,度盘有漂亮的灯光,音箱分离,机芯全齿轮传动,不易绞带,低音效果更胜一筹;777虽然也很漂亮,但总感觉旋钮按键太小,度盘不大气,整机观感稍显单薄。从收藏价值来看,777国内保有量大,已无升值潜力。所以,首选当然还是983.
群友当即从某鱼买了台983,发给我委托帮打理一下,按以前的操作,一般是拆开机器,清理一下,开关按键喷一下WD40,基本就问题不大,所以就接下了。某鱼卖家直接发到我手里的,包装过于简单,泡沫裹了几层外面都没包纸箱就直接发快递了,打开一看,外观虽没摔裂,看旋钮按键等歪歪扭扭,里面的板子明显摔错位了。

成色还行,按键旋钮等氧化变暗,使用痕迹明显,这是983的通病。面板的铝合金装饰板脱落了,可能是卖家临时做了下卫生,用砂纸打磨了几个位置,划痕很深,新痕闪亮对比过于明显,败笔。

机器全部拆卸分离,先水洗外壳,铝合金饰板,纽子按键等用超声波清洗一新。把铝合金面板喷上一遍哑光油,去掉划痕的光泽,整理平后用793密封胶粘好,效果比以前好多了。
板子清理一下,开关电位器等喷WD40,然后检查机器故障.外观看,B仓门关不上,估计是塑料卡件摔错位了,好在没断。度盘灯光无,可能是背光灯烧坏,左边的表头不动。A仓放音慢,B仓能转无声,快进快倒无反应。收音机无声,转换波段开关无反应。整机声音音量不大,声音阻塞严重。
先从最简单处着手,修理机芯。A卡基本还算可以,带速慢是可调电位器脏了,拆开清洗下就好了,不复杂。然后分离机械部分,擦掉干黏的油灰,涂上新的油脂;B卡快进倒的行程齿轮连接的移动位置板上的塑料拨杆断了,所以齿轮转动时,就只能空转了。打磨掉断的拨杆底座剩余的部分,在原来位置钻孔,取一段电机轴,嵌进去,打胶固定,完美修复。

测一下B卡磁头和线路,都是通路,看来B卡无声属于电路问题。A,B卡的磁头磨损严重,这机器没大闲着。网上买了两个新磁头,普通的磁头,电阻210欧。

查看电路。983这机器有个最大的缺点,线路板的背面元件焊接后留的线脚都没剪掉,很突兀,像没收割好的玉米地,长的管脚都超过半厘米长,很容易弯曲短路。要用现在的眼光,搭眼一看那就是东莞代工的。收音机板和录音机板上的更是这样密密麻麻,剪掉这些线脚就用了半小时。

先修主音量。网上买了套线路图,复印的模糊,很多处看不清楚。

断开功放板的信号输入引线,手机播音乐引出做信号源用,功放板音量没问题,音质正常无阻塞沙哑。往前走,到音量调节音质调节板,这个线路板是单独的,上面有9个直滑电位器,还有两个音频用的运放集成电路。音频信号进入这个板子,声音反而比出口的声音还小很多,很明显主音量小的故障在这个板子。板子上电路比较简单,四个三极管,两块运放,测了下,管子没问题,运放坏了。网上买了两只TA75558,等了几天到货,换上,声音大了,就是沙哑,各管脚电压都正常,修理了半天找不出毛病,这块板子看似简单,但其中又从主板上主集成块上过来了几条线路,集成电路查不到资料,感叹百度真的完蛋,要是*歌还在的话,应有尽有。修烦了,放了几天没动,一看就烦。

这983的板子相互牵连,拉拉扯扯,特别不方便维修,不像777看着就有条理性。桌子太小,板子摊开放了一地,又拆了台夏普7474,当外接喇叭用。
放了几天,还得继续再修。静下心研究了半天线路图,感觉主线路板上的电路对这个音质不起主要作用,应该毛病还是在这个小板上。一次用手指触碰这板子上ESBS电位器的一脚,有很大的干扰声,就想,是不是这个脚悬空了?测了一下这个调节电位器的几个脚,全都不通,也有点纳闷,这个电位器是六只脚的,怎么可能会都不通。焊下来一量,果然。左右声道是分离的,如果一路坏了,生音沙哑,可能会怀疑到这个电位器,两路同时都坏,概率也太小了,所以之前走了一些弯路。拆开,量了量,压片处不通,镀银膜条也不通。这个电位器是500千欧的,不常见,大概是工艺不行。找了两个500K的固定电阻连在电路两端上,声音正常了。

某宝上买不到,干脆自己修复一下。网上买了导电银浆,针头涂抹,干后测量导通还不错,后来考虑不知这银浆是否耐磨,要是用不了多久再坏了这录音机太重发来发去也过于麻烦,干脆换一个。某鱼上有拆机的,拍好了30元一只,发货时这家伙非要再加运费,有点不舒服,想想高低音的电位器也有点接触不好,干脆退掉直接换一家买块板子算了,留着备用。说一下导电银浆修复电位器,买一管送十个针头,根据粗细选用不同的针头,如果是电位器的根部,碳膜压导电片处接触不良,用导电银浆涂上一圈,干后效果非常完美,涂浆处电阻基本为零。有些特殊型号的电位器买不到可以尝试一下。中间碳膜或基片断裂也可以做个小涂层,只是没试过耐不耐磨。

主音量修理好了,返过头来修B卡的放音电路。A,B卡的前几级放大还是单独的,也是用的TA75558,顺着路线往后走,在后一级放大处信号过不去了,电压都正常,信号主路上的耦合电容也都没问题,以前修过的日本机器,基本七十年代末后出的机器,电容很少见有坏的。最主要的是两个声道都不响,那大概率运放坏的可能性最大,但触碰运放的输入端喇叭有感应声,没坏。还是用手机放音乐当信号源接线引入,线路上有两个可变电阻,调节不起作用,万用表一量,开路了,和那个ESBS的调节电位器一样的毛病,换上新的,好了。
再修收音机。开关转换到收音机处,波段开关转动没噪声,说明一个是信号线没信号过到放大板,再一个就是收音板没电。量了量几个收音集成块都没电,但和这个收音部分在一个大板子上的电脑选曲的电路上是有电的,再看电路图找收音机的供电,这图真的太模糊了,费眼。去收音机部分的电源走的是板子最边缘的位置,印刷线非常细,在一个固定螺丝孔的附近,板子裂纹了,应该是摔的。飞了四条线,断裂处用环氧树脂粘好。

收音机响了,几个波段都有声,就是调频波段又是声音阻塞,声音沙哑。一开始怀疑是音频主路上的耦合电容有问题,或者三极管的放大失调导致。甚至把高频放大的TA7335的三四脚断开单独调节电压,怀疑是高放和混频的三极管变性引起的声音失调,这个电压调整会对声音沙哑起点作用,但意义不大。又修烦了,停了一天换脑子。突然想起以前也修过国产的机器,声音沙哑,一般是鉴频线圈的小电容失效引起,难道983这样相对高端的机器也会出现小电容的问题?焊下这个线圈,用的是瓷管状的电容,也懒得测好坏了,直接剪断连线,重新焊回去,在板子上连上两个30P的电容,声音顺畅了。

大的毛病基本都修好了,就剩表头和度盘的背光灯了。表头简单,能摆幅度小,卡滞。背光灯灯泡烧了,手头没有也懒得换了换上也是灯光不亮,12V的电,正好直接换上绿色的LED,效果更好。
以后再不修这类大机器了,一搞一地都是板子,费脑费眼,折腾了十多天。

仅有的一点维修过程供各位参考

网友:
楼主手艺好,耐心也好。百度是真不行了,拾了个一摄像头,想下个说明书看看,居然连厂家都搜不到。

网友A:
用电子电位器电路代替电位器也可以  我的三洋组合音响电位器折了 就是用电子电位器 带换的 原机滑动式电位器 用两个松下按键开关当音量调节用

网友B:
楼主打理得很辛苦!

手艺不错。

东芝983,我曾经2900买过一个,嫌它太大,出了。

比777好,漂亮,声音也好听。

机器左边的那个电位器,设计得鸡肋。

楼主:
以前修东西,搜三极管,集成电路都有很多参考的资料,现在都没有了,983这个机器的很多集成块都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电位器电路代替电位器也可以  我的三洋组合音响电位器折了 就是用电子电位器 带换的 原机滑动式电位 ...

有很多在意原装情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理得很辛苦!

手艺不错。

之前三四年,983才几百块一台就能买到,现在两千元以下买到的都是病机,如果是电脑选曲或者录音电路坏了,我都没信心能修好,查电路都找不到

楼主:
用导电银浆修复好的一个电位器,中间的银色的条就是打的银浆,用电烙铁加温半小时就能干。

做法很简单,剪几条细条状的纸胶带把不需要涂的地方盖住,就只剩下中间的空白处了,挤一点银浆,用平的塑料片从头刮到尾,就能形成一定厚度,干后撕掉胶纸即可。

网友:
当年的高档收录机较少见。

网友:
高手!要是我拆完了也就拆完了....

网友:
录音机修理正主任级专家

网友:
宝贵的修理经验贴,感谢楼主无私的贡献!

网友:
好文章,都是老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