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海燕d321电子管收音机,中波噪声大短波一点没声

楼主(2021-10-31):
朋友送的一台品相很不错的海燕d321电子管收音机,到手不通电,保险丝坏了,换上之后,中波能收台,但是噪音比较大,闷,不清晰。于是开始改进。首先拆下了空气双联清洗干净,然后把滤波电容换掉。装上空气联之后,发现中波全是噪声,空气联全部旋入噪声小,全部旋出噪声小,中间处汽鸣声很大,尤其是大概有台的几个位置,声音更是嗡嗡的,有个强台处丝丝拉拉的能听到广播,比更换电容之前还差,而且环境影响特别大,客厅里的闹钟报时中波强台处都能听到声音。短波很安静,一点声音没有。
在维修台上我的凯歌455收台正常。
接上音频线放音,中波强台处依然能听到嘶嘶声,打到短波处没有杂声。
用mf18万用表测量的各管电压如下:
6p1①脚190v,②脚180v,③脚在短波处3v,中波处3.5v。
6n2①脚72v,③脚+0.4v,⑧脚量不出电压
6k4⑤脚180v,⑥脚120v,表笔放在⑤脚时噪音、广播声都变小。
6a2⑤脚180v,⑥脚80v,表笔放在⑤脚时噪音广播声都变小。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望各位老师支一下招。

楼主:
6k4、6a2帘栅电压应该是高点,跟这里有关系吗?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中短波要接一个1、2m的托线天线,看一下又没有

网友A:
本人曾经对一台海燕D321收音机进行过改造,首先所有电子管换为新的:
市电电压调整到218.4V;对地实测值供参考: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208.6V和209.1V;灯丝电压6.41V;6Z4输出直流高压209.9V;6P1屏压189.8V、帘栅压178.7V;阴极电压3.17V;固定偏压5V;6N2(电压放大部分)屏压63.7V;阴极电压0.4V;6K4屏压178.7V、帘栅压97.6V;6A2屏压178.7V、帘栅压85.8V。后来把中波调谐线圈改为磁性天线,干扰声降低很多。

网友B:
去除检波之前的零件,加一个AM/FM收音板,利用电子管6P1功放,那么改装就完美又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曾经对一台海燕D321收音机进行过改造,首先所有电子管换为新的:
市电电压调整到218.4V;对地实测值供 ...

拜读过白版的那篇帖子,正打算动手改造。您两篇改造d321的帖子都看过了,一篇是调整电压、增删阻容的,一篇是加装天线的。晚上有时间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除检波之前的零件,加一个AM/FM收音板,利用电子管6P1功放,那么改装就完美又实用了

是的,不过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保留老机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保留老机子

机器很新很干净,值得修摩,电源电解已经换了,很好。其它退耦及交連电容也应换下,6k4⑥脚电容可能不良,6k4有可能老化发黑,会自激而引起⑥脚电压升高。能够把各个胆的电压标示出来,很好,但有些漏了标。中波时6A2①脚负3Ⅴ到负IOⅤ为正常,如果没有负压,便是没有起振。测量时黑笔尖接小电感搭①,红笔搭地。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很新很干净,值得修摩,电源电解已经换了,很好。其它退耦及交連电容也应换下,6k4⑥脚电容可能不良 ...

请教老师,负压具体怎么测试,我用数字表、指针表都试过了,怎么也测不出来,6n2我测③脚是正电压,8脚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负压具体怎么测试,我用数字表、指针表都试过了,怎么也测不出来,6n2我测③脚是正电压,8脚根 ...

测量6A2①脚,在中波时,黑笔尖串小电感(约几百uH至1mH),红笔接地,约有一3V至一1OV栅压,若是测不到,便是不起振。继而检查振荡线圈(断线?)及波段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负压具体怎么测试,我用数字表、指针表都试过了,怎么也测不出来,6n2我测③脚是正电压,8脚根 ...

6N2⑧脚当然测不出电压,因为它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