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做小胆机【mini.13】6AL11篇

楼主(2021-10-31):
一、        前言
今天要玩的还是正交鉴频管:6AL11。特性和6AD10类似,声音也类似,但是屏耗略小,管脚不同。手头有四只全新原盒西屋和十多只白盒的GE、LL,就随手画了板子试效果。

二、        6AL11简介
1.        6AL11简介
6AL11是专门设计用于彩电伴音的解码和放大音频专用管。内部包含两只五极管:
其中一只(S2)是双控五极管,用于FM鉴频。另一支(S1)是功率五极管,用于音频放大。喜欢做FM的兄弟注意了,可以试试这个,很好玩的。

2.        基本参数:功率管屏耗10瓦,比6v6、EL84略小,输出却不逊,ECL86的情况也类似,后期设计的管子在参数和性能上优于前期也是应该的。

3.        特性曲线
我手头的天梭6AL11手册没有提供曲线,大家可以直接参照6AD10的曲线来。
另,6AD10功率曲线上可以看到负阻区,个人认为它的功率管结构应该属于束射四极管。

三、        电路设计
电路同上次的6AD10,就是一个五极管放大推五极管输出。但是个人口味不太喜欢五极管推动,就又设计了一版,把前级五极管结成三极管用:
以上参数能够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各点实测电压已经用红字标注,与预设基本相符。

四、        焊板和制作
1.        pcb:提前强调:我所有的pcb管座必须焊在板子没有印字那一面!
2.        先焊小电阻,再焊大电阻和电容,最后焊管座。
3.        板上灯丝走线转接处焊1mm铜丝加强。
4.        各点实测值已经标在上面图中。

五、        听感评价
1.        作为电子管后期巅峰时代研发的彩电音频专用管,6AD10和6AL11的音效无需质疑,可以类比收音机专用管ECL86。具体来说,声音清透又温润、细腻又结实,表现相当全面。当然,听感是个很主观的事,涉及到口味的争论就没必要了。
2.        6AL11和6AD10听感有何不同?我感觉非常接近,又有细微差别。听感这东西过于主观,而用文字来描述听感更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就不啰嗦了。论坛发不了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我调试录制的视频。
3.        6AL11的前级小管结成五极管和结成三极管,我各画了板子,焊机对比,结论也毫不意外:三极管推动的声音更柔和细腻,五极管推动的声音更灿烂更有活力。不过,加了负反馈之后这个区别会减小。

网友:
LZ你好,能否把印刷版电路分享?也想安装玩玩。

楼主(2021-11-30):
昨天晚上临时起意,装了个半开放小机箱:

匆忙间面板开孔设计失误,先这样吧,下次重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临时起意,装了个半开放小机箱:

楼主的机子很好啊,新人没看出来有何不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子很好啊,新人没看出来有何不妥啊。。。

谢谢鼓励!

开关和音量距离管子太近……需要把这俩装到垂直中轴线上。

开始是觉得装正中有点死板,结果发现必须装正中,机箱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

开关和音量距离管子太近……需要把这俩装到垂直中轴线上。

请问,要几多线一个?哪里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几多线一个?哪里买呢?

坛友基本都是自己动手的。。。。

网友C:
看楼主 做了那么多 型号的管子!  不知道 有没有 各个型号管子对声音的评论?   想弄一个来做 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 做了那么多 型号的管子!  不知道 有没有 各个型号管子对声音的评论?   想弄一个来做 耳放! : ...

这一年玩了二十种小管子,装了十多台小机机……轮着对比听声音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一点常识:人的听觉灵敏度低于视觉,而且大脑对听觉的记忆很短暂。也就是说:你头脑印象里的某套系统的声音,早已不是当时真正听觉神经传输进来的信号,记忆中的声音其实是你当时大脑对该声音的一点点主观印象。
比如说,三十年前我用6p1推飞乐1619喇叭觉得非常美好……此后多年,无论用当年那个喇叭(单只),还是后来买了很多飞乐老喇叭,声音都是不堪入耳,不能和记忆中相比。因为大脑根本没有保存当时的声音信号,留在记忆中的只是当时的惊喜激动的心情。

扯远了,回过来。
这些小管子,可以分为三类:常用小管子,冷门三极管,冷门四极五极管,我分别简单点评一下,供朋友参考。

楼主:
二、几种冷门五极管的简单听感介绍:
1936年RCA发布6L6、次年发布6V6,这俩干翻了2A3和300B,从此(还有EL系列、KT系列)成为几十年来家用音频市场的常用管。
而四五十年代电子管科技依然在飞速发展,六十年代达到巅峰,1960年前后西方无线电工业据说年产十亿只电子管,广泛用于通讯、军事、家用等市场。直到七十年代后晶体管崛起,电子管离开历史舞台。
我个人认为:后期(五六十年代)研发的电子管,在材料、工艺、技术上肯定要超过中早期产品,但后期设计的型号大多为工业用,特性不一定适合音频应用,更惶提听感。
最近十年我经常在翻阅各种管子的pdf,寻找能够用于音频的冷门管,毕竟便宜,比同品牌年代的热门管平价多了。最终筛选出来两个系列:6AD10系列和ECL86系列。之所以是他们,原因其实很简单,后者是为收音机低放设计,前者是为电视机伴音设计,本来就都是音频专用管。

为了比较,先复习一下常用管:
EL84和6v6是典型的两种常用胆管。84的声音秀气灵动,但是偏清偏薄。6v6的声音温暖醇厚,但是偏昏偏慢。各有特长又各有所短,喜欢84的人和喜欢6v6的人都有,都觉得自己喜欢的是最好的声音。
而后期的ECL86、6AD10这些管子,我说他们比84和6v6好,是因为更全面,声音有胆味而又清澈,而且速度快力度也足。就像集中了84和6v6的优点,而避免了明显的缺点,不偏科。这个评价相对客观,不包括个人喜好。
ECL86、PCL86我的体会是:三频突出、细节和场面兼顾,6AL11、6AD10、6T10、6Z10这一系列的管子和ECL86一样都属于较后期的声音,动态大细节好、速度快力度猛、表现全面三频均衡,风格偏现代,是追求音质和hifi的管子。
传统声和现代声那个好听就不争论了,纯属个人喜好。

6Z10的声音,用文字表达主观感受很困难哈,用个“铿锵玫瑰”来形容吧,在前面所说这一系管子风格的基础上,它的特色是辉煌,播放田震的歌,只有6Z10和6LR8能够放出她的味道。其他方面表现也很全面。
6AD10的声音就比较柔顺一些,我个人偏好三极管,喜欢比较柔顺的声音,从这个维度,给这些管子排个队,方便大家感受和参考:
6AL11->6AD10->ECL86->6Z10->6LR8,左边的相对柔顺,右边的威猛凌厉
6T10的板子忘在角落里所以这个管我还没有焊板试用,不参与排队。6AL11的小管五极接法试听时间不长就换了三极管接法,所以印象里最柔顺,实际应该和6AD10差不多。ECL86第一级是三极管按说比五极管柔和,不过86三频突出声音有劲并不是最柔和的类型。

以上听感和比较是基于我的电路、元件、系统和听音习惯,非常主观,用文字来表达更离谱,仅供大家参考。

实际如何还是要自己做过听过才知道,玩的就是这个嘛

网友:
我在听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几种常用小管的个人听感印象:
1.  6P1:温暖细腻,各方面比较均衡,或者说平庸,作为最大众化的管 ...

谢谢!

楼主:
不用谢哈,大家多交流,一起玩!

三、不对称复合三极管6EM7系列

还有一系真空管,非为音频设计,却比上面说的音频管更好听……因为它们是三极管!
上面简单介绍了电子管的发展史,说到后期管子在各方面都比中早期管子强,那为什么大家都追捧早期产品、甚至一管难求呢?除了物以稀为贵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6L6淘汰300B之后,业内设计生产的绝大多数是四极管五极管,高效率高功率是产业发展的趋势,不可违逆。
三极管由于内阻低线性佳,听感上确实更好,而且声音温暖耐听、久听不累,是真正最纯正的胆味。
但由于产业发展方向不同,可用的功率三极管种类很少,常见的2A3、300b、845、211等都已成为经典,小功率的12b4a、平价的6c19、6n5p这些都被人津津乐道。
我从pdf堆中找出一个系列:电视机的场推动管,也就是6EM7、6FM7、6GF7、6DR7这一系列。
这些管子的功率三极管,大多数屏耗10瓦、内阻800-900,工作点也适合常用单端电路。管子内部还包括一只放大系数在60~70的电压放大管,相当于旁热迷你版的6SL7+2A3。
低内阻三极管的优势,新手大约没有概念,老玩家心里有数,懂的自然懂。

这几种管子我都装了小机,听感非常好,温润耐听,从个人口味上来说优于四极五极管。
仔细比较,这同一系管子声音也有区别:
6EM7表现全面,音场好音质好,偏向hifi,适合乐器和严肃作品。
6GF7人声饱满突出中气十足,适合听人声和流行。
6DR7介于上面两者之间,是一种很均衡的选择。
6FM7比较奇怪,各方面都不突出,却最有感情味,听歌曲最能够让人沉浸进去。
下图是我前几天装的6GF7迷你单端,内置开关电源。

以上听感纯属主观感受,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谢哈,大家多交流,一起玩!

三、不对称复合三极管6EM7系列

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辛勤耕耘老洋胆,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为大家增添乐乐趣。

网友:
功率太小听起来憋屈   不过支持新人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