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标称阻抗工厂误差20%,对石机没事,对胆机误差太大了吧?

楼主(2021-10-31):
看资料说,厂家规定的喇叭标称阻抗误差在5%-20%。

这点误差,对晶体管OTL、OCL、BTL不是啥大事;

但是对于胆机输出牛,初级标称阻抗变化也太大了吧,强放管负载线这么变,问题怕是不小啊。

算例:7K牛,+-20%,负载变为5.6K-8.4K。  这样好吗?

经常看到,烧友的管子、甚至电容电阻,统统配对;可惜,喇叭这样巨大误差的器件,很少有人拥有标称阻抗测量仪器来配对。

这样的结果不但是左右声道不对称,更大的问题在于强放管很可能压根没工作在最佳位置。

大家怎么解决喇叭标称阻抗业余测量问题的?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算了?

楼主:
业余条件下,我能想到的最佳办法是:哪位大哥推荐个误差小的厂家,以后胆机的喇叭都去买这个品牌就完事了。

没条件测,就不测吧

网友:
全频段内喇叭阻抗变化不小呢 所以听的就是个不匹配

网友A:
低频负载线是一个斜率,高频跑到另一个斜率,输出功率怎么会不变。假负载也就是测测中频自娱自乐一下,两头的结果根本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A:
喇叭在低频区有一个谐振峰,那里的阻抗可到标称阻抗的接近十倍,映射到初级,管子的负载线就会很平,输出不了什么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在低频区有一个谐振峰,那里的阻抗可到标称阻抗的接近十倍,映射到初级,管子的负载线就会很平,输出不 ...

谢谢指导。

感觉问题考虑细了好累啊,还是弄响就行派潇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负载线是一个斜率,高频跑到另一个斜率,输出功率怎么会不变。假负载也就是测测中频自娱自乐一下,两头 ...

个人感觉,假负载是不是取个>4欧的数值,更接近实际情况的平均数?

直接用4欧电阻模拟4欧喇叭不妥吧,我认为4欧电阻阻值取小了。

网友B:
全世界用了几十年没事,到你这就出大事了。音圈上的线圈是运动的,也就是说电感线圈与磁场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化的,感抗也是时时变化的。

网友C:
喇叭阻抗的不确定性导致输出功率的不确定性,是电路设计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个人感觉电流负反馈的输出电路可能应对的特性稍微好一点。

网友D:
胆机里又有多少是误差低于+-20%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世界用了几十年没事,到你这就出大事了。音圈上的线圈是运动的,也就是说电感线圈与磁场的相对位置,是不 ...

用是肯定没问题。如果用声压计测量标准信号输入时左右两声道声压差,估计也不小。

我跑跑跳跳,吼吼叫叫,几十年了也没事;但是,每次去医院上仪器测试,我还是忐忑的,心知肚明,指标和感觉两回事

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阻抗的不确定性导致输出功率的不确定性,是电路设计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个人感觉电流负反馈的输出电 ...

负反馈肯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机里又有多少是误差低于+-20%的呢

所以,那些一本正经的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