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欧电阻(假负载)替代4欧喇叭后,调试胆机。这种做法是错的?

楼主(2021-10-31):
根据喇叭标称阻抗的定义,4欧喇叭,全频段内,实际阻抗,除了个别点位是4欧,其余位置都是不等于4欧的。

那么,就算我们给胆机接上4欧纯阻假负载,再认真调试好放大器,一旦换回真喇叭,放大器也不能工作在最佳状态。因为真实的喇叭阻抗,不论在哪个频点(除个别点),都是不等于4欧的(大部分时候>4欧),且差距不小。

说到这里,就要提出我想问的一个隐含问题:

如图,7K:4欧牛,

如果我们在次级接上4欧纯阻,那么实测初级阻抗,我猜,一般是<7K的。

因为厂家必然清楚,次级接的是喇叭,而不是纯电阻。(喇叭平均阻抗>4欧)

所以,此牛的变比,必定不会是依据7K:4欧来计算的。(4欧只是喇叭的阻抗“标称值”,在喇叭使用频率范围内,实际阻抗几乎都是>4欧的。也就是说,牛4欧端子只是接了一个名字叫“四欧”的东西,实际这个东西阻抗根本就是>4欧的)

不知我想对了没?

也不知道厂家是按7K:?欧来考虑此牛的变比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电子管输出是阻抗大输出就大,(输出端不可开路,否则会发生红屏)两头输出阻抗大高低音就会提升,这就是所说的 胆味 呀!

网友B:
喇叭不是电阻性的,也不是纯电感的,是个复杂东西,所以楼主不必纠结于这些,事情复杂的厉害了,只能简化处置。

网友:
接假负载的目的是防止喇叭被损坏,在测量各项指标,假的肯定和真的不一样,

网友:
扬声器
一、特性参数
    对于各种商标(或型号)的扬声器,只要其口径符合表1所列的尺寸,都应能满足表1所列的各数据要求。
    1.标称功率:
    2.阻抗:扬声器的阻抗值随着测试频率改变。一般采用1000赫信号测量口径小于φ90的扬声器的阻抗;用400赫信号测量口径大于φ90的扬声器的阻抗。
    3.有效频率范围:在扬声器的频率响应曲线上(消声室内测得的)在声压级最高点下降15dB处画一条水平线,此线与频率响应曲线相交的两点即为有效频率范围(f1~f2)。
    4.平均特性灵敏度:
    5.谐波失真:
二、尺寸系列(略去)

网友C:
阅读大字接大字,小字右侧接接下面的小字。

网友:
是这个情况,喇叭线圈的直流电阻加上线圈在磁场中对交变电流的阻抗,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没必要深究。

网友:
喇叭的阻抗特性与额定阻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楼主强调的是喇叭的阻抗特性。其实用价值不大,只有在严格设计音箱时能考虑。
频率

网友D:
假负载肯定是不能全面模拟喇叭,这是非常肯定的。
但是舍此无道啊,喇叭是电感性原件,自身有感应电动势,带着真喇叭调电路,啥都混乱了。
而且成熟的电路一般都加“如贝尔”网络电路,使接入喇叭后 的总特性趋于租性,阻抗趋于一个定值。但是做胆机的 都省略如贝尔。小功率的无所谓,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功率稍大的胆机,同样应该接入如贝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输出是阻抗大输出就大,(输出端不可开路,否则会发生红屏)两头输出阻抗大高低音就会提升,这就是所 ...

胆味不太好理解。高中被分理科班,脑子已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不是电阻性的,也不是纯电感的,是个复杂东西,所以楼主不必纠结于这些,事情复杂的厉害了,只能简化处 ...

听您的,不纠结,简化处理。

隔行如隔山,非专业人士基本都可以洗洗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阅读大字接大字,小字右侧接接下面的小字。

版主的资料太好了,已收藏,让我们业余爱好者增长了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电子管就是为了调试简单,电路和元件参数都合格了,一装就响,不需要太多的调试,只要几处电压值符合要求 ...

如您所言,胆机就几个零件,装上就行。有时间精力就多琢磨讨论一下,没时间精力能响就已经很好了,不管怎样,都是业余玩乐,又不是工作,又不是吃饭的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负载肯定是不能全面模拟喇叭,这是非常肯定的。
但是舍此无道啊,喇叭是电感性原件,自身有感应电动势, ...

这么说起来,您建议的BP端子识别试验,干脆也接上假负载后进行,省得喇叭添乱。不知是否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您的,不纠结,简化处理。

隔行如隔山,非专业人士基本都可以洗洗睡了。

专业人士都做了几场梦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关键是看你要调试的是什么,要检测哪些参数。简单一点的就是-3DB频率响应、输出功率和失真度.桌面测试功放部分就是接假负载,如果要包含喇叭的那就是还要包含音箱等相关系统,在消音室里做实际声音采样测试,那要做的测试项目更多。甚至有些还要做实地应用环境和气候变化测试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起来,您建议的BP端子识别试验,干脆也接上假负载后进行,省得喇叭添乱。不知是否有必要?

一般来说所有调试工作都用假负载,原因也很简单,接个喇叭吵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关键是看你要调试的是什么,要检测哪些参数。简单一点的就是-3DB频率响应、输出功率和失真度.桌面 ...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所有调试工作都用假负载,原因也很简单,接个喇叭吵得很。

收到,明白,谢谢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有时候机子搞好,就听个响,但新电路防止哪里出错烧喇叭,干脆串联一个大功率小电阻的水泥电阻在喇叭上接入,响了以后放心了,拆掉电阻就行了,不用考虑太多理论知识。简单粗暴。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喇叭没烧过。

网友G:
你这样理解是有问题,工程学上,在分析一个复杂系统时,普遍使用分割法,即把一个复杂系统分割成多个子系统,对子系统进行单独设计,然后再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影响关联起来。

在整个音箱系统中,功放和放音设备算两个子系统,因此调试功放时,肯定要屏蔽掉其他子系统对它的影响,所以才会使用标准信号源,标准负载,这样得出的参数才是功放本身的参数,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真实,我们用一段音乐作为信号,用一个喇叭作为负载,这样的调试你能从中得到什么结果?恐怕什么也得不到。

工程学的目的不是追求真实,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而是解决问题,那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普遍原则了,而制作调试功放是一种典型的工程学行为,因此用假负载调试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此时关心的是功放的性能,而不是整个系统的性能,解决了前者,才有资格解决后者。

网友H:
给楼主说个我的经历:
装过一台6S6阴极输出耳放,使用假负载测试时,低频响应可以深达1-2Hz。满心欢喜地接上耳机一听,结果根本没有低频。
同样的耳机同样的耳朵同样的音源,听屏出耳放,低频饱满,三段均衡多了。要知道,后者的假负载测试结果是被前者吊起来打的!
假负载只是对实际负载的一种理想抽象,因此测得的结果也带有一定的理想性。这个结果在一定的前提下(比如功率、频率等等的限制)可以较好地反应放大器的性能,失去了这些前提,假负载测试结果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楼主说个我的经历:
装过一台6S6阴极输出耳放,使用假负载测试时,低频响应可以深达1-2Hz。满心欢喜地接 ...

价值还是有的,这至少说明了放大器本身的频响是没问题的,接上耳机不正常,那只能说明耳机和放大器的配合存在问题,或者说放大器的设计存在没有考虑到耳机作为负载的情况,此时可以根据耳机的特性,用更复杂的假负载模拟出这种情况,从而找出问题的原因。

说白了,工程学解决问题,就是用模型理论,把复杂问题的主要矛盾挑出来,暂时不考虑次要矛盾。然后再进一步加入次要矛盾,分步的解决问题,如果一开始就用耳机作为负载调试,相信效果更差,就像海版说的,除此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楼主说个我的经历:
装过一台6S6阴极输出耳放,使用假负载测试时,低频响应可以深达1-2Hz。满心欢喜地接 ...

实践出真知 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理解是有问题,工程学上,在分析一个复杂系统时,普遍使用分割法,即把一个复杂系统分割成多个子系统 ...

感觉重回学校,听老师讲论文。思路清晰,逻辑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