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3DQ"正名"继续!

楼主(2021-10-31):
    补发3DQ失真5mV输出带载测试:
   3,为了验证强信号下3DQ矿机的过载,把矿机距离发射机拉近至10cm,测试如下:
   矿机距离发射机10CM左右,输出电平增大到10mV,电流表指示为20多uA,音频分析仪的失真为1%,电平越大失真越好.也并没有出现信号强度大出现过载失真的现像.

   4,同样的机器,更换成2AP检波,输出暂时还是接600欧舌簧式耳机(可能驱动不了,但是为了对比,还是按之前的方式测试),把矿机拉离发射机25CM左右(距离25左右时,信号强度大概为45dB),测试如下:
   正如我想的一样,可能是驱动不了这么低的阻抗,输出只有0.3mV电压,基本上算是没有输出了.
   再把输出改成2K的电阻负载,再测试:
   输出改成2K电阻负载,输出电平为3mV,失真为5%左右.
   5,同样把矿机拉离发射机10CM距离再测试:
    负载600欧舌簧耳机的情况下:
   大信号下,2AP9带载600欧舌簧耳机输出为6mV,失真为5.8%.
   再把负载换成2K电阻输出:
   2AP9在2K负载时,输出电平为11mV,失真为2%.

   测试可以说明二极管的检波能力要小于3DQ场管,带负载的能力更是要弱于3DQ,至于失真,相差都不是太大,只能做为参考.
所以用3DQ做矿机,理论上肯定是要好过二极管的.
   以上只表代个人观点,各位矿友前辈仅参考.

网友:
仪器够牛,用事实说话,不错。

网友A:
非常好的实验测试,我没有系统去测试过,但做了几十台,说上百台也不过,反复比较二极管矿石机和场管矿石机的接收效果,基本上场管电路要好过二极管电路,场管电路的明显优势是同样的天地线条件下,收台多,灵敏度好,选择性也好,同时分布电容小,对调谐回路的影响小,就是高端能接收到更多的台。但场管电路也会有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会出现阻塞效应,就是 容易调谐失灵,满刻度就只能收到一个台,调谐不起作用。这个时候,需要断掉天地线,过一段时间,再接上天地线才能恢复正常,虽然不经常出现,但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场管检波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输出阻抗小,可以根据不同的耳机阻抗,调整检波线圈的匝数来满足阻抗匹配,达到最佳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实验测试,我没有系统去测试过,但做了几十台,说上百台也不过,反复比较二极管矿石机和场管矿石机 ...

你说的问题,是不是与加入栅极电阻有关系?可以试一下调整阻值,或者其它方法.目前我还没有碰到过,可能我玩的比较少.

网友:
矿石收音机影响的参数很多,耳机失真(甲板舌簧的声音,我想懂得都懂,难听),变压器失真,检波失真。

如果仪器允许的话,可以把输出降低到1uA,100nA,10nA,逐步进入典型的弱信号平方检波工作模式,再行测试应该会有不少新数据可以比对。

很好,很有探究精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实验测试,我没有系统去测试过,但做了几十台,说上百台也不过,反复比较二极管矿石机和场管矿石机 ...

版主说的这个情况我就遇到过,前段时间把我整得很苦恼,我发现在调到强台之前,矿机具有很好的选择性和灵敏度,一旦调到强台,其影响范围迅速扩大到整个波段,在把调谐旋钮调回去,原来的台也被淹没在强台的声音当中。不知道是个什么机理,有什么办法解决就完美了,总的说来场管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我猜测是不是遇到强台后场管的阻抗迅速降低,相当于给LC回路加了一个很小的负载阻抗,从而Q值降得很低而失去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这个情况我就遇到过,前段时间把我整得很苦恼,我发现在调到强台之前,矿机具有很好的选择性和灵 ...

你说的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场管G电平过高,然而结电容充电没有很快放掉,导至信号短路的可能,可以试着把G与S间加一比较大的电阻放电试试看.我也只是瞎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高兴有人用定量法去测试。但我想因为与场管不同,二极管在检波时属高内阻器件,负载电阻是否可以改成大一 ...

可以,过几天再试一下高阻和空载的情况.

网友(2022-01-20):
很认真的实验,用事实说话不忽悠人,非常好!👍

网友:
既然AP测试了,来个FFT看下二极管和FET谐波分量的不同

网友D:
你的这台矿机做得很有特点,能不能有空专门发一个帖子介绍一下你的这部矿机以及技收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台矿机做得很有特点,能不能有空专门发一个帖子介绍一下你的这部矿机以及技收情况。

因平时上班忙,没有经常来,年后我会整理一下资料,供各位矿友参考和指导,谢谢各位关注,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现在发现3DP比3DQ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