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截止管当输出管好听吗

楼主(2021-10-31):
坛子上发6J1做输出管、6J5做输出管的帖子好像不少。
过去有本《四灯收音机》的书,介绍用6SK7遥截止管做输出管。记得作者说,用锐截止管做输出管失真大于遥截止管。
其实查手册就会知道,这种用这高频的五极管,其内阻都很高,至少内阻大于100K,6J1等内阻大于300K。那就是说,做音频输出管,其变压器负载应该大于10K。由于内阻高的管子,在音频低端会产生不良反映。这是根据《常用收信电子管电路手册》中中讨论42、6F6这类五级管时所说。必须要用负反馈才行。
如果说省电,也比6P1省不了多少。刘同康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集》,没有采用过内阻高的高频五极管做输出管。他设计的多是6N1或6N8做输出。内阻降低了,失真也下来了。6N8并联输出或推挽,概率在1W多,比6J5强多了。

网友:
看高手是如何回答的

网友A:
题目有待商榷。常见的四五级功率管有“遥截止”的吗?楼主应该想说锐截止电压放大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有待商榷。常见的四五级功率管有“遥截止”的吗?楼主应该想说锐截止电压放大管吧

遥截止和锐截止就是专指五极电压放大管。功率管没这个称呼,所以没必要再说。

网友B:
电压放大,还是首推锐截止管,相对失真较小,但是输入电压比较低时,也可以用遥截止管,但仅限于小输入电压,例如大约在0-2或3V以内,以0.5-1V范围比较好。物资缺乏的年代,有用常见的遥截止管当做小功率推挽放大,在小音量下也能够将就,但效果谈不上完美,起码从失真度上讲不如锐截止管,所以当今时代没有啥推广价值。毕竟现在各种大小功率管随意可得,没必要用电压管来越俎代庖。

网友C:
       就是省电,上海某厂家刻意为陕西供给一批6P1第频带,6J1高频带的双频带的收音机,通过验证反应不错,这样就促成了上海电子管厂生产加高了的6J1名曰6P2。
看看《常用收信电子管电路手册》中的6AK6省电的小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省电,上海某厂家刻意为陕西供给一批6P1第频带,6J1高频带的双频带的收音机,通过验证反应不错 ...

请教这种收音机名称及线路图,另外6p2的数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省电,上海某厂家刻意为陕西供给一批6P1第频带,6J1高频带的双频带的收音机,通过验证反应不错 ...

请教于版,这种6P2的参数和6J2相比,有没有改变?

网友D:
高内阻五极管做功放最大的问题是负载阻抗较高,无形中加大了输出变压器的制作成本与难度,与有限的输出功率相比实在得不偿失。因此一般多采用三极接法,如著名的103三灯再生收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于版,这种6P2的参数和6J2相比,有没有改变?

没有找到6P2的正规资料,只是在外观上与6J1对照,完全相同,就是长高些镜面几乎占一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883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6P2的正规资料,只是在外观上与6J1对照,完全相同,就是长高些镜面几乎占一半。
http://www.cry ...

谢谢您的热心。
如果和6J1一样的管芯,就不如6j1。6j1体积小,可以装配小型机器,尤其适合装内藏式小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内阻五极管做功放最大的问题是负载阻抗较高,无形中加大了输出变压器的制作成本与难度,与有限的输出功率 ...

感谢回复。
如果高压在200V或200V以上,屏耗一定要超标了。大约输出200mw?
过去的老管子,6C6、77也常有这种用法。我觉得6J1的好处是体积小,耗电低。接三极是个好办法,如果带90分贝以上的扬声器,估计能够有较好的效果。舌簧扬声器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放大,还是首推锐截止管,相对失真较小,但是输入电压比较低时,也可以用遥截止管,但仅限于小输入电压 ...

遥截止管在音频放大中有一种用途,即在音量压缩或扩展电路中使用。
我没用过,仅在资料中所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截止管在音频放大中有一种用途,即在音量压缩或扩展电路中使用。
我没用过,仅在资料中所见。

在压扩电路中,可以利用遥截止管不同偏压位置(工作点)的增益不同,从而产生随不同音量大小时的不同增益。即使这样,遥截止管的线性范围并不能因此而拓宽,依然是要工作在小输入信号状态,否则失真加大,失去意义。同时,单独一级遥截止管并不能完成音量的压扩,而是要辅以一个副通道用以监测信号大小、积分整流、自动调节工作点等功能,外围线路比较复杂。现在数字技术这么发达,上述那种模拟的音量压扩估计没有啥实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压扩电路中,可以利用遥截止管不同偏压位置(工作点)的增益不同,从而产生随不同音量大小时的不同增益 ...

您说的很对。一直没在现代胆机上见有人这样用。

网友E:
用6K4或者6K3和6J1或者6J2搭电路试试,成本又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K4或者6K3和6J1或者6J2搭电路试试,成本又不高。

试验过,效果一般。

楼主:
我的梦是,功率大于1w,音色接近三极管,体积小、热量低、能够组装成微型机。

网友F:
复合管6F3一个管子有低放有功放,体积应相对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合管6F3一个管子有低放有功放,体积应相对小些

个子高于6J1。

网友:
把6F3管座降低可减少整体高度,当然这要根据自己情况定

楼主:
是想做一个装在盒子里的内藏式小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梦是,功率大于1w,音色接近三极管,体积小、热量低、能够组装成微型机。

6N6,你的不二之选。一个管子搞定两个声道。

楼主:
做过了,除了功率大于6N1,声底比6N1沉,高音损耗大于6N1,不耐听。没有6N1耐听。
6n6还有一个缺点,屏压要高,实际手册提供的是100多V。使用到250V,很容易红屏,就必须加大阴极电阻。手册标的每屏4.8w,实际在250V屏压下,使用满,听时间一长,就危险了。我们国家电网不稳定,有一次我用6N6单端听小说,睡着了。夜里电压上升,结果6N6就红了。
不如6N1耐用。
我要做内藏式小机,就是管子在机壳里的。所以要耐用。矮个子。不用铅笔管,因为管脚是引线需要焊接,一次性,以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