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公共线 查线对线器 思路请教

楼主(2021-10-31):
https://b2b.baidu.com/land?id=1f1ba396c05b0380eccce6a47a21e52210

http://sell.foodmate.net/show-130347.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这三个页面上的产品介绍都是同样的,

它不是网线测试仪,功能虽有相似,但完全不一样,我找了很久, 这价格太贵,玩不起, 网页介绍的,又联系不上,

没有公共线,

没有公共线,做这样一个寻线器, 能查线, 对线, 还能测出哪根线的短路  断路,

是否有会单片机的朋友 给出出主意, 如果有时间, 做出来电路的也行,我出钱买也可以, 大家不吝赐教

功能与特点:
◇整套仪器由一个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组成(标配)
◇电线识别、对线,应用于一束电线或多根电线的区分,线缆最长距离达10公里以上
◇不需要基准电线,一次可对线12根线缆。
◇可判断导线间是否短路或断路

◇接收器数码显示对应的电缆编号,及显示电缆的短路与断路
◇接收器同时也是一个通断检测器,带蜂鸣声报警,可用于测量电线是否导通
◇使用方便,只需将发射器的12个鳄鱼夹分别夹住电缆一端,再用接收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触电缆另端的12个结点,就能从接收器上看到对应的线缆编码。

◇结构小巧,方便携带,只需单人即可完成操作
◇发射器由接收器供电

使用举例:
在某一建筑物内,有一束电线共12根,全部为白色,线的一端在一楼,另端在30楼。某工程师在30楼查找线缆时遇到困惑,无法确定究竟那根是他需要找的线缆。然后他使用了2/12对线器,将发射器的12个鳄鱼夹分别夹住在一楼的12根线头,再到30楼用接收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触12根线头,接收器的数码显示立即告诉他每根线的编号,自然也就方便的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根线缆。在此过程中,根据接收器的数码显示,他还意外发现了某两根线缆之间发生了短路,最终非但找到了所需的线缆,还排除了故障。且一个人就完成了操作。

技术参数:
显示
LED数字显示
最大线阻
约800Ω
被测线最长距离
线缆越粗距离越长
10km/0.6mm线规
仪器供电
1节9V电池, IEC 6LR61
发射器/接收器尺寸
约59×79×15mm
发射器/接收器重量
约300g

网友A:
买成品怎么都比定制要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怎么都比定制要便宜吧

我感觉这个不是很复杂, 这个成品太贵, 好几千, 标的价格只是个定金, 这种智商税,我觉得没必要上缴给别人, 好歹,我就算交了学费, 野德要学到点东西才行

网友:
  这个,只要12根线接不同的电阻,另一端比对后,输出数码管指示,成本几十块

网友B:
接楼上的思路,一个电阻排,分别是0、1K,2k3K4k-----接在一端,然后另一端一块万用表就能分辨出来了。实际操作中只要先找到总电阻接近整数的两根就好分辨了。不是整数,是-咋说啊,就是先找到0这根。

网友:
    这个工具的实现很容易,但能先想到这个不简单。

    要具有一定的智能必定要用到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楼上的思路,一个电阻排,分别是0、1K,2k3K4k-----接在一端,然后另一端一块万用表就能分辨出来了。实际 ...

这个我明白,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 如何通过电路,直观的表达出来,显示也行,   工具的最终目的是用来提高效率的,

我总不至于每次都拿个笔和纸, 记下来吧, 要那样子做, 成本还不到一块钱, 这一头电阻, 那一头万用表随便抓线头测阻值, 多测几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 如何通过电路,直观的表达出来,显示也行,   工具的最终目的是用来 ...

这个就需要程序员了,咱没那水平

网友C:
查线——分时串行编码
无公共线——非发编码的其它线都作为公共线——设为地电位
断线——接收不到串行编码
短路——一根线上能接收到不唯一的多个串行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线——分时串行编码
无公共线——非发编码的其它线都作为公共线——设为地电位
断线——接收不到串行编 ...

在程序上实现, 对于我来说, 还有些困难, 我目前只有能点亮几颗LED灯珠的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上实现, 对于我来说, 还有些困难, 我目前只有能点亮几颗LED灯珠的基础

嘻嘻,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D:
原理应该很简单,没有公共地线,实际上至少要2根线,才行,比如,第一路100ms发1个脉冲,第2路100ms发两个脉冲.....接收端直接测量脉冲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应该很简单,没有公共地线,实际上至少要2根线,才行,比如,第一路100ms发1个脉冲,第2路100ms发两个脉冲. ...

原理上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的,  这其中是不是还有没有考虑到的因素

网友:
眼高手低

楼主(2022-11-13):
哎, 就是我这种才感有兴趣, 只想着追求结果, 过程也知道太过复杂,我自己本身没学过数模电,  连单片机还是在网上搜索了好几年,才知道那样一个芯片叫单片机的, 居家男人, 平时又要干活, 累完了回家,还得家里的繁杂琐事, 能抽出时间来系统学电子的时间,太少,

别见笑啊, 有钱的人,买买买,  没钱的人, 只有干望着

网友E:
简单取巧的办法,要是不理解,有空再画个示意图
先说一下思路,其实是反向考虑,你说不太容易找不到公共端,那就把大部分线变成公共端不就容易了:

输入端,所有线只留下一根不并联到一起,不并的那根接正1.2V,比如用一节镍氢充电电池供电,余下并在一起的各根接电池负极

输出端,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其中一根,红表笔轮流接其余各根,直到找到有电压的那根。如果红表笔测得是正压,说明红表笔接的就是输入端不并的那一根。如果红表笔测得是负压,说明黑表笔接的才是输入端不并的那一根。

很多逻辑完全可以把算法简化落实,中国的码农有些很注重效率,有些只管应付完成任务,不顾浪费有限的时间

也许我这个随意冒出的想法有操作上的漏洞,脑拙还没想出不可行的地方
群策群力下,很容易从一堆失败进阶成成功之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取巧的办法,要是不理解,有空再画个示意图
先说一下思路,其实是反向考虑,你说不太容易找不到公共端 ...

办法是对的, 其他朋友想到的办法是用不同阻值的电阻,串到线上,

这里唯一的难点是, 被寻找的线, 比较长,  应用起来   要么是在大马路上,一端在几百米外,    要么是在电梯楼里,一端在地下室, 一端在楼顶,

之所以需要这样的工具, ,是想在这样一段不方便两头来回跑的距离里上,一个人, 一次性操作完成,  而且还不会出错。

情况1:(遇到过在车库地下负几层,拿着对讲机使劲喊, 一个在楼顶, 音质不太好, 不太清晰, 想要到楼顶去, 还没得电梯, 还在搞前期的信号施工。

情况2:遇到不是相关的人施工, 设备方只告知 放15根1.5平方的电线就行, 结果, 施工方,放了15跟同样颜色大小,型号一样的线, 装设备的人到场了了, 这线的一端在一公里开外, 想要找到这15根线的两头对应,也得是这个办法

有难点, 难点就在两端距离远, 要一次性找到对应两端的线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办法是对的, 其他朋友想到的办法是用不同阻值的电阻,串到线上,

这里唯一的难点是, 被寻找的线, ...

第一步找出一根两端都明确的线都实现了,后续再把这根线作为公共线自然容易了,后面再只要在终端依靠这个线向始端发送回一个“载波”信号触发一个常用的流水灯电路,同时触发将该线变更成公共线,余下各线,用常见的循环流水led,不就容易了,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控制程序,那样搞得大材小用,显得多掉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找出一根两端都明确的线都实现了,后续再把这根线作为公共线自然容易了,后面再只要在终端依靠这个 ...

我是被找出第一根线的这个问题折磨得有些头痛, 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两头跑好几次,

能一次解决么, 就好像走路一样, 就一个来回就搞定了, 多方便呢,

线路短一点, 还没啥问题, 线路长了, 来回跑, 不科学, 在其他人看来 不是什么高难度, 在行内人看来, 能一次解决问题的,才是正道

网友:
这个还是很容易解决的,有市场就有仿制品出来

网友B:
刚才模拟了一下,电阻法还是挺实用的,第一根线接1K电阻,一次类推,把电缆一头接好,另一头用万用表随意用一根线对其他线进行侧脸,把数值记录到本子上,一分析很快就能对上号,只需要测量一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模拟了一下,电阻法还是挺实用的,第一根线接1K电阻,一次类推,把电缆一头接好,另一头用万用表随意用 ...

可这个办法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1: 还是需要两头来回跑,效率太低,并非做实验,人不用动,两头都能碰到
2: 测量时间长,不直观
3:如果遇到断线, 短路的问题不好处理
4: 两头来回跑,

网友F:
还是买成品吧,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自己做就算能做出来时间成本也很高,有那时间多干几个工程钱早挣出来了。要想省钱我看工程上都是两个人用对讲机联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买成品吧,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自己做就算能做出来时间成本也很高,有那时间多干几个工程钱早挣出来 ...

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卖的成品好用, 而且成品的价格不是一般人, 甚至一般的企业都用不起的, 解决这个问题有巧妙, 巧思, 也有巧法,   老一辈技术爱好者,很多东西都是经验得来的 很多人并不轻易传给其他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卖的成品好用, 而且成品的价格不是一般人, 甚至 ...

所以一直以来中国技术落后不如漂亮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以一直以来中国技术落后不如漂亮国

确实如此,把技术看得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