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美国收音板的问题

楼主(2021-11-01):
还请大师高手给看看,这块板的整流管是用35z4还是用35w4现在搞不清了。另外找了一张原理图不是这块板子的只是做个参考。

网友A:
用的是35W4。35Z4是大八脚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35W4。35Z4是大八脚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35W4。35Z4是大八脚管。

这下就明白了,好的谢谢。

楼主:
师傅再看看管子是这么排列的吗,我查了好像不对,第二中周出来的到35w4去了把我弄糊涂了,而且35w4的3、4脚也没和其他管串联,实在是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傅再看看管子是这么排列的吗,我查了好像不对,第二中周出来的到35w4去了把我弄糊涂了,而且35w4的3 ...

师傅再看看管子是这么排列的吗,我查了好像不对,第二中周出来的到35w4去了把我弄糊涂了,而且35w4的3 ...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再看看管子是这么排列的吗,我查了好像不对,第二中周出来的到35w4去了把我弄糊涂了,而且35w4的3 .. ...

12BE6/12AB6排位正确,跟着是5OC5及35w4,靠近线路板方缺口是12AⅤ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再看看管子是这么排列的吗,我查了好像不对,第二中周出来的到35w4去了把我弄糊涂了,而且35w4的3 .. ...

线路板有断裂,应该用5o2胶水粘紧,如果线路铜簿断开,可加小线焊接加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再看看管子是这么排列的吗,我查了好像不对,第二中周出来的到35w4去了把我弄糊涂了,而且35w4的3 ...

你仔细对照3楼我给的电路图,电子管排列的顺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各管的灯丝不同呀普通收音机,必须按照这个电路图中所描绘的顺序接入至地,35V整流管的灯丝是开始第一个然后接50V功放管灯丝。整流管还要接一个指示灯,如果不接也能工作,但是会不同程度影响该管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对照3楼我给的电路图,电子管排列的顺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各管的灯丝不同呀普通收音机,必须按照 ...

好的谢谢师傅,我说怎么看也是排列不对,这就对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有断裂,应该用5o2胶水粘紧,如果线路铜簿断开,可加小线焊接加固。

好的,多谢师傅这回明白了,我已经粘接加固好了,谢谢。

网友C:
仅供参考。。。。。。。。。。。。====》》ZENITH M512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ZENITH M512 pdf

这个图挺清楚在这谢谢啦

网友:
好么串丝机,这种奇葩设计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搞出来的呢?
当年老美这些地方应该不缺原材料,估计是纯商业因素为降低成本搞出来的。

楼主:
灯丝供电顺序我在图上标注了,是从12BE6的3脚出来到12AV6的3脚,这么接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丝供电顺序我在图上标注了,是从12BE6的3脚出来到12AV6的3脚,这么接也应该没问题吧

串丝机常规的接法是力图降低干扰,按易干扰程度顺序连接各管的灯丝,由于你这个是印刷电路就最近连接,对于正常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串丝机主要是交流声与噪音干扰,你完工后再看看,可能不会有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丝机常规的接法是力图降低干扰,按易干扰程度顺序连接各管的灯丝,由于你这个是印刷电路就最近连接,对 ...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