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一部不开数据流量的安卓手机实时定位?

楼主(2021-11-01):
我手中有两部安卓手机,甲手机随时都能开启4G流量或者连接wifi,乙手机则只能通过其4G的sim卡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但始终不用流量或者wifi联网,也不连接电脑。
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某个app,在甲手机实时看到乙手机所在最新位置?
我估计办不到。

网友:
正常渠道没有。

网友:
基站定位,电信公司那边知道位置。

网友:
你只要连了基站就能定位到你的大致范围

网友:
甭管啥手机,只要开机,运管商能知道大概的位置,包括那卡已经停机销号,只要尝试连接基站,运营商就有数据

网友:
另植入其它定位芯片

网友:
不消耗流量就必须用短信发送本机位置给别人,或者有权从通信服务商那里获取相关信息。以前只能定位在某个基站的覆盖范围,现在通过多个基站的时间延时差通过一定算法可以提供高精度位置。问题是这种服务一般需要特定机关的授权。即便是有熟人能拿到这个数据,但如果关系不是足够铁,或者对方对泄露这个数据的后果难以预料,一般也不敢随便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