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大侠们隔离开关电源共火问题

楼主(2021-11-02):
最近手头开发一个电源带控制功能,由于空间紧凑,也为了省隔离光耦。原计划用非隔离电源作为单片机DC5V然后驱动可控硅带交流负载。样板出来以后各项功能都工作。但其中一项2KW电热丝如果用大功率可控硅,散热片体积太大有一定温度,实物无法放下也无法承受温度,故改用小型功率继电器。其它几个小功率交流负载用小电流可控硅控制开停。现在问题来了,由于继电器线包为DC12V,没有交流220的,所以一旦吸合,非隔离电源超载,造成其它几个可控硅不能完全打开。现在想做成功率稍大的隔离电源。想用强电和隔离电源共地,请问各位大侠,这样安全吗?

网友:
非隔离的电源都用上了,还考虑什么安全问题

网友A:
换固态继电器,是否更简单一些?固态继电器对控制功率的要求很低。
另外12V控制线圈的继电器电流大约只有50mA吧?你的电源功率这么紧张?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也需要20mA左右吧。
我觉得可控硅不能关断,是因为你的继电器线圈没并续流二极管吧。可控硅,如果不能导通,估计还是你的电源输出能力不足。

网友B:
完全是瞎胡搞,毫无安全性可言。

网友C:
由于继电器线包为DC12V,没有交流220的

有220V交流的,怎么会没有呢,我前些天刚买过的,另外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牺牲安全,为节省隔离光耦

小家电产品,价格竞争,没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固态继电器,是否更简单一些?固态继电器对控制功率的要求很低。
另外12V控制线圈的继电器电流大约只有5 ...

有个步进电机,大概消耗了12V150mA,继电器线圈30mA,还有射频遥控接收,还有单片机。非隔离电源芯片规格书说是400mA带载能力,实际有点欠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继电器线包为DC12V,没有交流220的

有220V交流的,怎么会没有呢,我前些天刚买过的,另外可以用固态 ...

有220线圈的,体积太大,高度限定死了,只能16以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瞎胡搞,毫无安全性可言。

谢谢!因为小家电这款完全塑料壳子的,我上面说的安全不是人身安全,是单片机的安全。小家电用非隔离电源很普遍,3C认证都可以通过的。没办法,小家电价格控制很紧张,非隔离不得不用。不过还是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E:
其实光耦真不贵,好多情况可以多组供电实现隔离,就是要多几个绕组,成本又得上去了。但可靠性有所提高。
好多家电用不久不是做不好,而是太节省成本了,就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光耦真不贵,好多情况可以多组供电实现隔离,就是要多几个绕组,成本又得上去了。但可靠性有所提高。
...

谢谢!其实这是一款带4速的罩极电机和一个摇头电机,一组电热丝的净化取暖器,5个光耦,DIP的直插件,占用PCB很大面积。用非隔离电源符合国标。人身安全肯定没有问题。担心的是单片机安全可靠。现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加大加粗了降压芯片的震荡线圈,正在做寿命测试。目前连续工作8个小时正常。再次谢谢楼上所有热心的坛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小家电这款完全塑料壳子的,我上面说的安全不是人身安全,是单片机的安全。小家电用非隔离电源 ...

小产品人家都用电容降压,一个78L05供单片机,
几个月前修过一个洗脚盆也是这样供电,
我不晓得厂家生产出来会不会电死人

网友:
小家电全部非隔离!

网友:
你这个功耗这么大,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产品人家都用电容降压,一个78L05供单片机,
几个月前修过一个洗脚盆也是这样供电,
我不晓得厂家生 ...

阻容降压电路在小家电里面是允许的,只要符合GB4706.1通用安全要求和GB4706.xx特殊要求即可。设计工程师肯定考虑过。安全是第一位的,这点毋庸置疑。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