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欧姆10D-FB同轴电缆M公头安装

楼主(2021-11-02):
50欧姆10D-FB同轴电缆M公头安装

没搜到教程,不知会不会影响信号

线材:汉胜50欧姆10D-FB同轴电缆
         50欧姆10D-FB同轴电缆银芯M公头

工具: 壁纸刀1 焊台1 银锡丝若干 200mm活动扳手2  剪刀1

步骤:1 把M公头尾部,尾垫片,防水垫,顺序套进电缆
         2把电缆去外皮3厘米
         3把屏蔽层外套垫,套入正好卡住外绝缘保护层
         4把屏蔽层外翻,向下,使屏蔽层完全紧套住外套垫
         5套入屏蔽层内套垫
         6将内心上的发泡,用壁纸刀沿内套垫边缘切除
         7用剪刀将屏蔽层外套垫下多余部分剪掉
         8用剪刀剪掉内心多余部分,大概留1厘米左右,修剪好内心头无棱角
        9 把同轴银内心用焊台加热,银锡线从银内心小眼加入,即可焊接牢固
       10把银内心套入m公头银套芯内,用焊台加热内银芯跟外银芯,加入银锡丝,即可焊接牢固
        11反方向把屏蔽层内外套,防水圈⭕,垫片套入,用活扳手拧紧即可。

网友A:
我的做法有所不同。顺序和你的一样,唯独红箭头所指的T型圈是反过来套,屏蔽网剥好后先别翻开,穿过管子部分,再将管子部分适当用力插入护套(管子端口有个斜坡),插到底后翻开屏蔽网并压上绿箭头所指垫圈,将冒出部分剪掉,用刀片齐绿箭头垫圈根部切断铝箔和发泡层,注意别伤着芯线,焊接好芯线插头再装进电缆头用扳手拧紧。如果考虑户外防水就要先套上热缩管,电缆头装接好后用电吹风吹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有所不同。顺序和你的一样,唯独红箭头所指的T型圈是反过来套,屏蔽网剥好后先别翻开,穿过管子部 ...

学习啦,感谢指导!有时间剪掉重新做

楼主:
反复研究了一下,只是个人观点
防水垫圈比正L型垫圈要薄(不知是不是个案哈)如果把L型垫圈反过来安装的话,即使拧紧尾丝,防水垫圈也不会被挤压变形,即使挤压变形了,同轴外套的部分也失去了防水功能。如图安装拧紧尾丝。圆垫片跟L型垫片会充分挤压防水垫圈至防水垫圈上下膨胀,从而达到同轴外皮跟转接头内皮之间充分的防水效果。
只是个人理解,并非专业人士,有不足,还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