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LED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1-11-02):
家里正好有个阻容降压LED的突然变暗了

拆开一看甚至没电容,整流桥出来后只有一个8脚芯片和2个电阻,我看板上预留了一个电容的位置就接了个400v2.2uf的上去,结果一闪之后连接线板的线路都断开了,看了看网上好像是反冲电流?不太明白什么情况,有老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那不是阻容降压电路吧?要看看那个8脚芯片的型号,才知道他的方案

网友:
是220V整流后直接驱动芯片。楼主想当然了。
现在很多灯都只这样的。更便宜。

网友:
你这比电容降压的要好,
拿个灯泡就可确认是恒流源、灯条、单LED的问题。

网友:
整流桥出来后的那个8脚芯片是恒流IC,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楼主:
主要是我想知道,明明板子上有个电容的位置,为什么我按了个电容上去反而不正常了

网上查的教程都说在这种电路里的电容c2能滤波,改善频闪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