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福禄克101 万用表问题故障

楼主(2021-11-03):
昨天收了一块101表,开始不开机,发现被拆过,转盘不正确,调整后正常开机,但电阻档不测量情况下不归位,总有5欧不是OL, 如果测量短接表笔正常归零,测量电源偏小,如测量3.1V 只能看到1.几V 从新,测量陶瓷到内容,两个蓝色的数值不统一,其它的不知道,请教各位老师我有我应该如何测试维修,或者那位老师有电路图,可否指点1 2 .最后求一个101的电池盖,非常感谢。V18510265092 直接沟通也可以。我也是在学习如果有什么叙述不清晰,还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
测量陶瓷到内容,两个蓝色的数值不统一
这两个蓝色应该是压敏电阻,你用另外一台万用表的电阻档量一下,应该是开路才对。

网友:
建议重新校准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又确定蓝色东西是压敏电阻的话,可把这2个压敏电阻拆下来,再试机

网友:
我的一块表别南孚电池漏液了,不准,用纯净水煮了10分钟晾干好多了。

网友:
煮板子,拆开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