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51故障求助

楼主(2021-11-03):
得一款二手UT51表,装上9V电池开机后,旋转各个档位发现都有底数,有的还带有负号:
测量DC和AC电压有误差,用一块好的万用表跟这个UT51,同时测量一个电压得出的数值如下
电阻档位误差不大比如1K电阻,用好表测得电阻值是1.001K,用UT51测得为.998K。直流电流偏差将近一半比如测得一个89毫安的电流UT51只有64毫安。
请指教哪里的问题?

楼主:
DC  200毫伏档位,有数字跳动,没有负号,感觉像是正常。

楼主:
电流档也有底数,
DCA  20μA  200μA  20mA  200mA  10A
底数  -0.14  -01.4    -0.14   -01.4     -0.14
交流电流相应档位底数跟这个小数点位数都一样也是负数,数字都变成了15。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望指教!

网友A:
测量一下芯片 V+和com之间的电压,正常是2.8-3.0V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芯片 V+和com之间的电压,正常是2.8-3.0V左右吧

好的,谢谢啦!

楼主:
这个是什么方案?不是7106吧。

这个是什么方案?好像不是7106吧。

这个是什么方案?好像不是710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芯片 V+和com之间的电压,正常是2.8-3.0V左右吧

电压不稳定,在2.1几到2.7几之间跳动。

网友B:
就是7106方案,而且没有外接焊盘,一旦主芯片挂了,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7106方案,而且没有外接焊盘,一旦主芯片挂了,只能报废。

是的。那么,V+与com之间的电压在2.1至2.7之间跳动,达不到2.8-3.0V。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蜂鸣器只有很小很小的,滋啦滋啦的响声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求教:062能用358代换吗?我看它俩的管脚功能完全一样啊。

网友C:
UT51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51原理图.。。。

谢谢,谢谢啦!

楼主:
现在图纸有了,就差技术了,哪位大神给予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C:
首先测试基本档,200mV .检查0------------满度1999,检查线性是否正常?
只有确保基本档正常了,再去检查其他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测试基本档,200mV .检查0------------满度1999,检查线性是否正常?
只有确保基本档正常了,再去检查 ...

谢谢!
200mV档位,底数为171.7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200mV档位,底数为171.7

而且还很稳定呢

之前,电压档电流档(200mV档有跳动的底数,但是没有负号)都是显示负的底数,我用358代换了062后,负号没有了,底数却变大了。

交流200mV档没有负号,底数为6.5到7.8来回跳动

网友C:
基本档是直流200mV ,先不要交流。交流是用U3A--------TL062运放转换成直流的。另外一个062,一个用延时关机。另一个用作,蜂鸣器电压比较器,输入电阻R30------220K,比7106的输入电阻小,所以运放不能用358 ,要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你先断开R30 。单独测试一下直流200mV .短接输入,看看是否为零。

网友D:
电阻档那个结果不能算误差吧,没校准也算正常。前段时间捣鼓一只钳形表,有底数,检查一下发现输入部分两只贴片二极管(三只脚)漏电了,

网友E:
看这个帖子比较火,借这个帖子问一下老师们,一个小众的自动档数字表,电容档有底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档是直流200mV ,先不要交流。交流是用U3A--------TL062运放转换成直流的。另外一个062,一个用延时关 ...

谢谢老师!
我试了一下,端开R30后,蜂鸣器报警,短接输入端,不能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那个结果不能算误差吧,没校准也算正常。前段时间捣鼓一只钳形表,有底数,检查一下发现输入部分两只 ...

哦,也许不算误差吧,我担心的是其他的档位全不正常,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帖子比较火,借这个帖子问一下老师们,一个小众的自动档数字表,电容档有底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档是直流200mV ,先不要交流。交流是用U3A--------TL062运放转换成直流的。另外一个062,一个用延时关 ...

我怀疑是不是7106损坏了呢。
因为,我测量到1脚跟32脚之间的电压是4点几伏。

楼主:
测得R1(PTC)阻值为750多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7106损坏了呢。
因为,我测量到1脚跟32脚之间的电压是4点几伏。

应该是2.8V,坏的可能性较大。要换的话,只能切割加飞线------大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8V,坏的可能性较大。要换的话,只能切割加飞线------大手术。

真要如此,就大可不必了。买新的才多钱啊

网友D:
这个表质量本来就是很差,不值得花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质量本来就是很差,不值得花功夫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2021-12-30):
引用 楼主:
蜂鸣器只有很小很小的,滋啦滋啦的响声

我的也是蜂鸣器呜呜的小声音,还沙沙的,其他正常。开始以为是蜂鸣器坏了,撬下丢了,换上个小圆桶形的还顶上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蜂鸣器呜呜的小声音,还沙沙的,其他正常。开始以为是蜂鸣器坏了,撬下丢了,换上个小圆桶形的还 ...

感谢回复。更换  小圆筒  后改善了吗?

网友G:
不知楼主多少钱买的,我那个经过论坛师傅指导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更换  小圆筒  后改善了吗?

没有用。应该是电路方面的问题。屏幕上偶尔还会出现低电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多少钱买的,我那个经过论坛师傅指导修好了

不是买的,是朋友拿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