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风筒坏了,我换这个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2021-11-03):
吹风筒是2300W,开关是三档,关-小风-大风,但现在小风开关没反应,拆开一看是图片那个东西断了,网上查了下,说是二极管坏了,就买了1N5408 3A/1000v,大家指点下,能不能用,是不是直接焊接上去,本来想买个新的,但想享受下diy的乐趣,各位帮帮忙,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懵了,有人说可以,楼下一位大神说不可以,2300W要10A的,但我找不到10A的二极管,用这个又担心爆 ...

你这个估计电流大,都炸烈了,那可以多买几个,并联上去,可耐电流就大了;

网友B:
没有低档就是这个二极管坏了更换即可,IN5408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懵了,有人说可以,楼下一位大神说不可以,2300W要10A的,但我找不到10A的二极管,用这个又担心爆 ...

串联二极管后的吹风电流达不到10A,当然电流越大的二极管越耐用,如果找不到10A的可以用5408两个或三个并联,看空间大小

网友:
如果是2300w的接2极管后就是1200w,那么得5A电流的2极管,由于2极管要导通完整半波,最大电流也要超过10A,所以原来的2极管烧断了,那么考虑留有余量,最少得10A的2极管。

网友:
2300W只是说最大功率。。你这个小档应该没有2300那么多。。随便拆几个二极管焊上就行了。。怕功率不够就多焊几个。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网友:
直接焊接上去,享受下diy的乐趣吧。

网友:
焊接不可靠吧?最好是压接(冷焊)

网友:
如果原来是焊接的,那么可以采用焊接的方法。。。。手机看不到图

网友:
2300W,就是10A的电流,即使是半波,二极管也需要10A及其以上的的吧。IN5408仅3A,差得远。

网友C:
带标记的那一端别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低档就是这个二极管坏了更换即可,IN5408可以用

有点懵了,有人说可以,楼下一位大神说不可以,2300W要10A的,但我找不到10A的二极管,用这个又担心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标记的那一端别搞反了

大佬,带白色圈的那边是焊接在有线的这边 还是没线的那边

网友:
买个同型号换上去就可以,应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懵了,有人说可以,楼下一位大神说不可以,2300W要10A的,但我找不到10A的二极管,用这个又担心爆 ...

你不如先焊接一个二极管实验一下,这配件又不贵,如有钳表也可以先验证一下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估计电流大,都炸烈了,那可以多买几个,并联上去,可耐电流就大了;

我这个是飞利浦吹风筒,2300W,发廊用那种,我拆开只看到一个二极管,上面还有几个数字,能看出是1N5,其他断了,好像就只有这一个,没其他工具,无法测试,就一个电络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飞利浦吹风筒,2300W,发廊用那种,我拆开只看到一个二极管,上面还有几个数字,能看出是1N5,其 ...

就是这一个,电流大了,就过热了,多并几个,方向一致,有百利无一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懵了,有人说可以,楼下一位大神说不可以,2300W要10A的,但我找不到10A的二极管,用这个又担心爆 ...

那就买6A的(6A10),记得焊接时,把管脚不要剪短。管脚也起散热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带白色圈的那边是焊接在有线的这边 还是没线的那边

你原来的白圈在哪一头,你换上去的二极管的白圈也要在哪一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带白色圈的那边是焊接在有线的这边 还是没线的那边

二极管用在这里不分正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懵了,有人说可以,楼下一位大神说不可以,2300W要10A的,但我找不到10A的二极管,用这个又担心爆 ...

220V的电压,2300W,电流10A还多。吹风机的低档是串联一个二极管,半波使用,平均功率降低到原来的1/2。但是二极管仍然是半波导通,半波的工作电流还是10A,所以必须要使用大电流的二极管。如果使用1N5408,建议至少3个以上并联使用。

网友D:
楼主要相信自己,就用1n5407/5408。估计就能修复。

理由如下:

1、原机标称2300w。很可能仅是高档位的情况,而在低档位,在没接入二极管之前,并没有2300w(比如发热丝多串联一组,或2组由并联变串联),可能也就700w附近。

2、说“2300w的发热丝流过10A电流,串二极管后,也要求二极管必须耐10A电流”,这种说法也是错的。

这里(串二极管后)需要的是二极管能持续工作在5a,所以,能持续5a的管也合要求,而不是必须要有10a持续工作的能力。

ps:整流二极管持续工作能力,跟散热能力、体积外形等密切有关,

ps2:规格为1a的1n400x,能短时间耐受的电流,高达30A!所以,这里不能用短时间的电流峰值承受能力来考量,应该用持续工作能力来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相信自己,就用1n5407/5408。估计就能修复。

理由如下:

貌似该风筒用的是220v交流版电机,接二级管的是风机开关,其二级管接往风扇电机参与调速。
风机开关:I挡接入二级管,小风。II挡将二级管短路,大风。换同规格损坏二级管,故障定能排除。

网友:
现在10安以上的二极管也好找。

网友(2021-12-04):
我从旧电脑电源上拆的1N5408两只同向并联,管脚尽量留长,利于散热,用在虚标2100W的吹风筒上很耐用

网友E:
别瞎琢磨了,就是初中物理,简单算一下,不接二极管,电压220Vrms,功率2200W(好算),电流10Arms

接二极管后,半周导通,功率变1/2,负载不变,所以电流有效值变根号2分之一,所以电流是10/1.414=7.07Arms,所以二极管的耐电流要大于这个值,7.5A的二极管就够用

耐电流参数的本质是热损坏,只要耐电流大于最大有效值就不会发生热损坏,所以满足有效值即可,不用管峰值,这点和最大反向电压不一样,反向电压的本质是击穿,所以要满足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相信自己,就用1n5407/5408。估计就能修复。

理由如下:

您说的对,耐电流参数本质是热损坏,所以要用有效值计算,这和击穿电压不同,击穿电压要用峰值计算。

网友:
多并几个,别剪管脚是对的,可以将管脚绞在一起,再上锡。单个管子电流不够。

网友:
这个是最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啊,电子市场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瞎琢磨了,就是初中物理,简单算一下,不接二极管,电压220Vrms,功率2200W(好算),电流10Arms

接二 ...

你对串二极管后的电流计算是正确的。

我当时疏忽了,误算为一半。谢谢你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