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2p19b电子管参数

楼主(2021-11-03):
求一份2p19b电子管参数。想用它做功率放大。万能的坛友们,请支招吧,谢谢!!!

网友A:
可将2P19B这个小管子看作是缩小版的2P3,曾经想用它做耳放,后来成了烂尾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将2P19B这个小管子看作是缩小版的2P3,曾经想用它做耳放,后来成了烂尾工程。

做出来听听

网友:
直流电子管,能输出400毫瓦,单端。

网友A:
已经失去了当年的热情,不知道是否算是走出了围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失去了当年的热情,不知道是否算是走出了围城?

还在百忙之中来论坛看看,你说你走出来了吗?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坛友提供资料

楼主:
输出阻抗该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
看管子参数,与2P3接近,应该用15k的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阻抗该取多少合适呢

如果按照资料给的参数做,输出阻抗大约为13千欧,输出功率大约为380毫瓦。如果是做耳放,对功率要求不高,也可将屏压降低到90伏,这时的输出阻抗大约为10千欧,输出功率大约为250毫瓦。

网友(2021-12-04):
做成并联推挽,功率可以大一点,电路与输出变压器该如何选取?可有高人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