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 就发问

楼主(2021-11-03):
调谐指示管6E2是侧面显示的,为什么6E2不做弯脚的便于安装?

网友:
管脚弯和导线弯,哪个容易

网友:
管脚不是普通金属,它的特性人们知之甚少,包括楼主,我们只知它的热膨胀系数与玻璃相近,做管脚可很冷到

很热都不漏气,但弯脚的插拔管极容易使玻璃与金属结合部产生斜向应力使玻璃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要是弯折的管脚,你就会觉得安装更难办了。

电子管那个年代也没人设计带锁紧的插座来解决玻璃崩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见过不等于就没有。
南京管就是带胶木的,可以解决玻璃和金属管脚之间的受力问题,更有很多大功率电 ...

我说这种,零插拔力的,放进去,管座加紧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