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栅电容为啥不直接下地,而是接于阴极?

楼主(2021-11-05):
收集了一些图,发现五级管用于电压放大级时,时而帘栅电容直接接地,时而接于阴极(如图中红点处)。

而强放级五极管的帘栅电容基本都是直接接地。

请问,为啥有时帘栅电容不直接下地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交流负反馈用的吧

网友B:
手册给出的五极管曲线都是以阴极为参考点的,也就是说标准接法严格来说帘栅极应和阴极等电位。一般阴极也有旁路电容,和阴极等电位就是和地等电位。但是阴极串有反馈电阻的时候,帘栅直接下地就不是“标准”的做法了,这时会引入少量的帘栅负反馈,聊胜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负反馈用的吧

现在看来,如果帘栅电容直接入地,帘栅对阴极交流电压肯定是有的,不过相位我还没琢磨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给出的五极管曲线都是以阴极为参考点的,也就是说标准接法严格来说帘栅极应和阴极等电位。一般阴极也有 ...

谢谢指导

当无阴极负反馈时,帘栅电容接地(手册上标准接法)。

当有阴极负反馈时,帘栅电容接阴极(此时,帘栅对阴极是稳定的直流电压,阴极和信号栅之间的直流电压上叠加了交流负反馈信号)。

不知这样理解对了吗?

网友C:
考虑分析是对的,连山的增益太小,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帘栅极接地,相对于阴极来说就是接了一个负电位,此时特性曲线的肩部会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分析是对的,连山的增益太小,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明白。也就是帘栅电容接地和接阴极实际效果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多极管的独特可玩之处就在于有一个有栅流的帘栅极,这就让反馈的施加方式更加多样。举例:五极管本级负反馈至少有三种方式:1、帘栅接阴极,阴极电阻不旁路或者只部分旁路。此是常见的阴极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2、帘栅接地,阴极电阻不旁路。此是在1的基础上再引入帘栅反馈。3、帘栅不接地或阴极,而是串入一高阻(几十k到百k左右)再接地或阴极。这是另一种帘栅反馈方式。它会显著改变管子的等效曲线,膝部更缓,跨导降低,但间隔更加均匀,线性明显变好。

再考虑到反馈信号可以从他处取得,不局限于本级,这样就可以创造出许许多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反馈方式。我正在这条路上探索

这些新花样不一定好听,但是一定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极管的独特可玩之处就在于有一个有栅流的帘栅极,这就让反馈的施加方式更加多样。举例:五极管本级负 ...

眼界大开啊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谢谢!

网友D:
这不是帘栅接阴极,这是抑制栅极接阴极,这个主要是吸收屏极二次电子的,要是直接接地带上负电压,反而产生负电场影响屏流。很多管的束射屏或者抑制栅都是在管内连接好的,只有一些用途特殊的高频电子管比如6J2是独立抑制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帘栅接阴极,这是抑制栅极接阴极,这个主要是吸收屏极二次电子的,要是直接接地带上负电压,反而产生 ...

对的,抑制栅极接阴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