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前段时间收的机子求型号和电路图

楼主(2021-11-05):
最近事情多,个人爱好也多,之前修的牡丹机也没修好放弃了一段时间,昨天又开始翻出些破烂折腾,今晚又找出这个外观看着还行里面就有点惨不忍睹了,先求坛友给个电路图,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21-11-15 20:14):
晚上试调出台了,感觉频率低背景端噪音很小,高端背景噪音就大多了。高端才有台到底了回一丁点有一台个比较清晰。后面用kk9收音机找到在1380khz左右,求助一下老师该怎么调呀

网友:
钻石7T1     .

网友A:
这机子应该是八十年代产品,六七十年代收音机厂家厂家可舍不得使用那么多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非常谢谢

网友C:
天线下边2个接一起的三极管是啥用法?

网友D:
乍看一个二极管都没有,原来许多三极管都是当着二极管用的。BG8,BG9当着串联二极管稳压用;BG10,BG11当着二次AGC;BG3当着检波兼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下边2个接一起的三极管是啥用法?

利用特性,当稳压二极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乍看一个二极管都没有,原来许多三极管都是当着二极管用的。BG8,BG9当着串联二极管稳压用;BG10,BG11当着二 ...

谢谢老师的讲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应该是八十年代产品,六七十年代收音机厂家厂家可舍不得使用那么多晶体管。

不是舍得用,BG8,9,10,11是废物利用。那个年代晶体管成品率很低,不合格的管可以这样用。

网友:
这个电路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舍得用,BG8,9,10,11是废物利用。那个年代晶体管成品率很低,不合格的管可以这样用。

其中有2只塑封三极管,看电路板不像更换过的,应该不是很早

网友F:
报废的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三极管稀缺的时候,我曾经拆下很多看看能不能再利用,结果不行,很多管子的一个结已经开路或者短路,或者CE短路,或者反向漏电,或者穿透太大。

网友:
瞅着有点象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报废的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三极管稀缺的时候,我曾经拆下很多看看能不能再利用,结果不行,很多管子的一个结 ...

一毛钱一个的唱响管就是生产过程中淘汰下来的。用来装收音机都行,只不过放大系数差点,穿透电流大点,用来当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
这台钻石鸡鸡还是不错的,灵敏度高,输出功率大,而且也省电,1.5V的一个一号电池,听听新闻的话可以用一个多月......

楼主:
前天晚上换了可变电容,修复了喇叭,试了一下只有噪音。看本震和中周都被调过了,我也调了一下,还是没台。今晚又试一下开始用2号电池垫一个黄铜块杂音很小没台,怕接触不好,换可调电源试,调一下直接就有台了,还比较清晰有点不解。

网友(2021-12-14):
这个机器声音洪亮,收台灵敏,出乎所料。

网友:
哈哈很好很强大。

网友G:
说 起唱响管,记得小时候,在王府井南口,那个叫红波电工商店,售货员把发射极和集电极,对换,依旧唱响,我去,真的惊呆了。

网友:
那时候广州很多人使用,好像是珠江牌。

网友:
用三极管做检波,代替二极管检波?

网友:
这个跟牡丹的一款收音机很像。。。。。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G:
说 起唱响管,记得小时候,在王府井南口,那个叫红波电工商店,售货员把发射极和集电极,对换,依旧唱响, ...

       你说的情景我也见过,试三极管的插座有两个,一个插高频管一个插低频管,机箱用木板做成面板是一块棕色的胶木板。我上学时一周去一趟。当时买过电子管座,小七脚胶木的5分钱一个,陶瓷的3分钱一个。一晃50年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晚上换了可变电容,修复了喇叭,试了一下只有噪音。看本震和中周都被调过了,我也调了一下,还是没台。 ...

用电池无台,用可调电源有台,说明机器灵敏度低,一定是中频失谐,统调变差。

或者某个管子性能变差。

网友:
见过佛山一厂生产的1。5v,感觉没有这么多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