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买了个电桥,汇高的,感觉比较简单;

楼主(2021-11-06):
以前有个简易的L.C表,这次同时买了个汇高的电桥,这个用起来不太难,测的是一个从电瓶车充电器电路板上拆下来的变压器,和简易的比较了一下,有点差异,不太大;

网友:
       品牌电桥与简易电桥还是有差异,还是蛮大。在论坛交流要有基本一致的参数才能共同分析,正如测电源噪声要规定采用20M带,并说明接地的方式,用线夹还是接地弹簧,这就是为了统一标准,大家便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cr多少钱,美女挺舍得花钱买仪器设备啊,女人就是敢花钱

优惠下来790,
现在看可能又恢复原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高级的了,那个简易的L.C表出给我算了。

淘宝上有的,也不贵,40元左右;

网友:
桥最起码也应是个液晶屏的

网友:
这种现场使用不方便,前几年买了个手操式AT825.

网友:
我有一个,比较早点的,朋友送的,一次没有用过,一直吃灰。

网友C:
这两件家伙事儿测大变压器都非常不准,励磁电流太小了,只在磁滞曲线的根部活动,跟实际工作情况下面完全不一样。还不如串电阻用自耦变压器给50Hz工频,测电阻和变压器压降来推算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两件家伙事儿测大变压器都非常不准,励磁电流太小了,只在磁滞曲线的根部活动,跟实际工作情况下面完全不 ...

之前有2个手持lc表(型号不同),发现测试变压器电感差别很大,就把两个都出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2个手持lc表(型号不同),发现测试变压器电感差别很大,就把两个都出了。唉

激励的频率和电平都影响测试结果,你首先要明确两者的设置是否相同。此外虽然较为少见,但一些 LCR 的输出阻抗是可更改的,若无 CCCV,输出阻抗也影响 DUT 上的实际激励电平,因此电感器制造商往往在 Datasheet 上给出具体到测试仪器型号,目的在于测试结果具有可对比性。

网友:
电桥,示波器,画板子,看来楼主是要搞大动作了

网友:
开始想买许老师电桥了    后来中和对比了一下  选了这款

网友(2021-12-20):
我也正打算买这个电桥。用起来怎么样,尤其是数字跳动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