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倒向变压器,哪一头是输入,哪一头是输出

楼主(2021-11-06):
600Ω:5.2k 都有中心抽头
哪一头接输入比较好

网友A:
电子管机采用升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机采用升压方式。

600欧姆接音频输入。5.2k接末级电子管对吧

网友:
是的。这个作为输入信号输入可以,只适宜推电压放大管,不适宜推功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欧姆接音频输入。5.2k接末级电子管对吧

这个音频变压器可能是麦克风输入变压器。

网友:
同意5楼。
楼主这样的小牛
大多应该是合金牛
不能过直流电
只适合话筒场合。

网友:
你除非是低内阻功率管推动右特性功率管,否则600欧输入阻抗够干什么的?接上以后由于负荷电阻太小失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