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师傅多看看这液晶电视还有的救吗

楼主(2021-11-06):
维修师傅看看这电视有没的救。花屏还会变化

网友:
基本费德勒,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可能是屏幕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报废料喂,,,

网友A:
换个新的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吧,省心。

5k多买的卖出值50

网友:
放平心态,心态放平,现在社会就是这个逻辑,勿燥!勿燥!

网友B:
先打开看看连接线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看看连接线再说。

排线没问题。估计没得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排线没问题。估计没得救了

图像不完整,一般是排线,不行换逻辑板。业余修理工的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像不完整,一般是排线,不行换逻辑板。业余修理工的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多年的经验告诉你:逻辑板只会引起屏幕左右的故障,上下故障换了逻辑板也是白瞎。

网友:
有压屏的地方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年的经验告诉你:逻辑板只会引起屏幕左右的故障,上下故障换了逻辑板也是白瞎。

据说是lg屏通病,隔离大法可以试试 ,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小米电视换逻辑板还是一样,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