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3芯片自锁电路,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

楼主(2021-11-06):
用的multisim 12 版本
给锂电池放电  ,3v停止的自锁电路
如果低于3v  U7B 输出高电平停止放电 二极管反馈高电压 自锁
现在的问题是,高于3v的情况下
运行此电路
U7A 输出低电平正常,但U7B 确实高电平输出(直接停止放电)绿灯亮
U10和U11的电压从哪里来的呀 ??
应该怎么修改
PS~~~~~~按S开关键 拉低电平 ,红灯亮可以正常放电,断开S键 也就开始正常运行了!!
晕了  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这个U7B的正相输入的电压从哪里来的呀????
(如果说从VCC 过4.7k电阻也不对呀,U7A输出为什么就是低电平呢?)

网友:
在按键开关并上小电容,代替按键

网友A:
     二楼说的对,把C5换到47UF以上应该可以了,使U7A的5脚电压有一个较长的充电时间,在芯片工作点建立过程完后,保正其电压低于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对,把C5换到47UF以上应该可以了,使U7A的5脚电压有一个较长的充电时间,在芯片工作点建立过 ...

对 对
就是还没开始工作的情况下就有电压了,所以闭合S1后 ,然后再松开,可以正常工作了
就是得想办法让5脚开始就是低电压!!
电容C5改47uf了 不过不行
照二楼的方式 并电容也不行(但不知道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你的Q4/Q5是什么接法?不好理解,请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Q4/Q5是什么接法?不好理解,请解释一下。

哈哈
主要是为了 放电红灯亮
停止放电绿灯亮
Q4 5 分别高 低电平导通
Q3导通  拉低集电极  Q5导通 绿灯亮(两个LED中间那条输入线,是控制放电电路(mos)高电平)
Q3截止  集电极高电平  Q4导通  红灯亮

网友B:
Q5是个PNP管子,射极接了地,没有负电压,你怎么让他导通?图画的错了吧?

网友A:
唉,把C5 加大一点到1000U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把C5 加大一点到1000U试一试

哈哈哈
您这一声“哎”
让我感觉自己特死板
对呀  为啥不往上加加看呢
嘻嘻嘻
又改了几个参数 1000u   10mf
不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是个PNP管子,射极接了地,没有负电压,你怎么让他导通?图画的错了吧?

嗯呢
射极应该在上面

细节   细节
不过 仿真通过啦!(可能软件对这种情况兼容了 互换

网友A:
通过仿真,感觉做实际的东东早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仿真,感觉做实际的东东早就过了。

对呀
我也感觉 仿真出来的效果不太准确

同样的电路 不一样的检测结果
以前也是直接电路图 直接实物做

刚接触仿真,想改改电路
结果就这样

网友:
   直接做实物要有很好的调试能力,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特别是对所用的器件要有足够的了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