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两台电视

楼主(2021-11-06):
首先不是专业吃这碗饭的,纯属爱好,周一到亲戚家玩,说电视坏了,黑屏有声音,知道我爱好电子就问能不能修,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是有图像的,只是LED不亮了,知道故障就好办了,无非LED供电电路故障或者是灯珠坏了,电路坏了换块电源板就好了,灯珠坏了拆机比较麻烦,而且也从来没拆过,有点怕怕的,担心拆坏掉。第二天就带了个万用表上门了,电视是海信LED49EC270W,打开外壳电源板型号是RSAG7.820.6389/ROH,
找到背光板插口XP901量了下电压,拔下背光插头L2+、L2-的电压有204V,L1+、L1-无电压,插上插头开机有继电器保护声,L1、L2全部无电压,拆下电源板正反面仔细观察,没有烧糊、炸裂的元件,于是用万用表简单测量了一下元件,发现LED供电的VD904、VD905二极管击穿,二极管为HBR2000,
今天放假从旧板上拆了两个FR308代换,
换上去就完美修复了。
网上查了下,这个电视黑屏是通病,反正不是电路坏就是灯珠坏,大家可以参考下。

下午回家索性把自家的电视也修了下,这台电视比较老了,是创维的42L01HF,
坏了好久了,一开始是图像失真,到后来是开机慢,打开电源要等好一会儿才能开机,短的几分钟长的时候十来二十分钟都有,反正随它高兴,再后来它一不高兴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打开后盖直接查电源板,
电源板为534L-0942TTS-10和5800-p42TTS-10拔掉输出插头量电压,四个插座全都没有电压输出,仔细一看原来有个5V的启动电压,看来要接主板才能用,但它也没有电压,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从头查起吧!整流桥到PFC都是好的,有380V的电压,到后面就没有了,也不知道是那个元件坏了,那就从5V启动电源反向查起,发现5V的两个1000U/25V的电解鼓起来了,
因为这电源的散热把电解都包在里面,查看和拆卸都很不方便,外边一个还能换上,里边的只能飞线了,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上电一量有电压了,最后装机上电成功点亮完美修复,看来是年头长了再加上散热片的烘烤,这个个头最小的电解失效了。

网友A:
每一个专业者都是从爱好开始一点一点进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专业者都是从爱好开始一点一点进步的。

现在发现修修电源板还是可以的,解码板就不行了,只能是整块换了。

网友:
不错的起步! 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
已经进阶大师级别了

网友:
聪明,年轻人去修电视吧

网友:
元件级维修,比板块级又进了一步。

网友:
还不错 越修经验越多。

网友:
男人爱好这些东西真是天生的,开关电源也是刚入门,希望楼主继续保持。多分享分享维修知识

网友:
年头多的东西,个人感觉特别是靠近发热元件位置的电解电容最容易坏

网友:
不错不错!专业的也不过如此。。。

网友:
    学习了!我是不敢动手修电视;只能纸上谈兵!

网友:
赞!
我当初学维修,就是这样开始的。望、闻、问、切四步即可确诊故障点。有兴趣,肯动脑,有的放矢动手(维修最忌讳瞎鼓捣),成功了就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就更有动力,学习就更有兴趣,从此步入学习、进步、提高的良性轨道。
祝更进一步!

网友:
检查思路清晰,是个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