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一个调感收音机,折腾永不止,堆叠完成了

楼主(2021-11-07):
垃圾车机调感FM收音头,CD7640GP方案,09型开关电位器,8002D功放,TYPEC 4056 1A充电,104040聚合物锂电容量1800mah左右,4045腔体喇叭,3.5mm耳机,3.5mm天线接口,耳机也可以用作天线,内部高度20mm,外部厚度23mm,下一步准备layout。元器件都用贴片的,地板只有几个螺丝,面板用PCB做,两个波轮先用PCB做,不好用就换3D打印,四周边框也可以3D打印,到时看成本。

网友A:
我也有几个调感头,原来打算做个调感调谐收音机,后来发现调感头的配套旋钮难找到,就不了了之。

网友:
关注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找了一个调感头,也是7640方案的,结果把连接线搞断了,连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调感头,原来打算做个调感调谐收音机,后来发现调感头的配套旋钮难找到,就不了了之。

的确找不到,只能DIY或者3D打印。

楼主:
这个尺寸不知道嘉立创能不能免费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调感头,原来打算做个调感调谐收音机,后来发现调感头的配套旋钮难找到,就不了了之。

找个旧车机,把电路板抠出来,换心,调谐机构保留

网友:
调感头我也有几个。
搭接起来发现接收效果不怎么好 就拆了扔到了一边。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我买到不良品了?

网友:
从原理上说,调感收音机灵敏度比调容的高。

网友:
调感是大L小C,调容的相反。

网友B:
但音质 来讲,则是调容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音质 来讲,则是调容的好些

调感的灵敏度高,这个听说过。调容音质好,这个没听说过。调容音质好的原理是什么?愿闻其详。

网友:
调感大L小C,Q值高,表现是山高,灵敏度高,但是频带窄,所以音质差点。所以追求音质的收音头不会用调感头而用调容头,而车机则相反

楼主:
底板layout完成了,波轮和电位器板这样搞三排不知能不能免费撸板

网友:
一直都有个疑问,为什么没有厂家用车机那种调感,期待大作

楼主:
继续减少到免费撸板的尺寸,10*8cm,准备打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