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的电容

楼主(2021-11-07):
翻箱找到一个60HZ的电容,请教用在50HZ上容量有变化吗。

网友:
我猜无问题。

网友:
理论上电容量与频率是无关的,但是实际情况由于分布电感的影响,工作频率对容量还是有影响的。50赫兹和60赫兹相差很小,电容量相差也极微。

网友:
真新,好货,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和平牌老货是好电容

网友:
负责任的说,没有任何问题,标称参数只是说明参数值的表达条件,比如这里的耐压350V~60Hz,指350V的交流耐压测试条件是60Hz的交流电,并非指使用条件是60Hz,使用条件偏离标称条件时,参数当然会有变化,但是50Hz和60Hz差别不大

另外,你这个是个可以用在交流场合的电容,不是电解,你可以查一下PMP是什么类型的电容,但不管什么类型,非极化电容的性能肯定比电解(极化)电容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