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22小功放怎么减小音量

楼主(2021-11-07):
在做一个调频的收唱机电路,自己参考该机老的调幅板设计的电路,电路图如下:
电路板:
电路板PCB设计图
参考的老电路图
因为要接电唱机,故加了音调电路和射随电路。装机调试,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音调电路调整听不出来音调变化。两个电位器都是100k的,测试没问题。
二是:音量太大且调不下来。音量调到最下,电位器中点对地电阻也就是17欧姆,但声音还是很大。同时最大音量也太大了,因为该电唱机机壳是塑料的,声音大了机器振动太大。设计时在音量电位器上方留了个RX2做调整用,但这个电阻就是装上100k的对音量影响不大,最大、最小音量还是差不多。
感觉真的奇怪了?
各位帮助看看,是个什么原因。在变动不大的情况下,怎么把最小音量调下来,同时最大音量控制在0.5w左右,是设计还是装配上哪里有问题?

网友:
改变R10的电阻。或者把9014的集电极串一个电阻。

网友:
电路中w2.1应该是调音电阻,r10是不是太大了

w1应该是低通滤波兼点降音降噪

rx2大点吧

r9是不是太大,都没静态电流了,所以会震动特别大

难道9014后边输出接地不好?

网友:
TA2003的音频输出强大,串联一个10k电阻并对地焊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来降低音频电平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调试看看。感觉不复杂的问题就是先不明白,只好问问大家.

网友:
建议在R10的位置接一个5.1K到6.8K的电位器调节音量大小,电位器的滑动臂接C14,调节音量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的2822IC和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对于你前端的音调电路看不太明白。

楼主:
音调及音量电路参考的原机器电路,见附图,感觉没画错啊

网友:
跳过9014。看电位器是否有用作用。

楼主:
晚上实验了下,跳过9014射随器 变化不大。按照4楼建议,在电位器1-3跨接6.8k电阻,RX2接33k,符合要求。 另外,接电唱机时旋转音调 可以听出变化明显。非常感谢大家帮助!!仍然不明白的是这样相当于是二级分压降低电平了,为什么一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