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散热片为何不用密齿散热片

楼主(2021-11-07):
散热器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决定了散热功率,齿数越多散热面积越大,但是大多数甲类功放却很少用齿数更加密集的散热片,这是为什么呢

图1 的齿数比 图2 多 50%,散热面积也就多50%,相同大小的散热器,图1能够散更多的热量,为何很少有甲类机箱用这种密齿的散热器呢

网友:
要考虑邻近效应,对空气的热阻太大,会使得散热不良。

网友:
被动散热用密齿的话影响空气对流,反而不利于散热。

网友:
太密了反而对流不利啥都有个度。

网友:
对,成本问题

网友:
成本问题,而已

网友:
跟成本没什么关系,温升高的散热器,齿间空气流动量大(温度梯度大),冷却时会将空气中的灰尘带入齿间积累,长期以往就会影响散热,齿距大一些不容易积灰,同时也容易清理。

网友:
密集的齿片用于主动式散热,就是加风扇。

网友:
很密空气就不流通了;

楼主:
密齿散热片成本并没有高多少,哪里来的成本问题呢

网友A:
考虑换热面积,就会使用柱子的散热器了,而不是片的

网友:
密齿型一般都是主动性散热用的,比如风冷、水冷、液态热管等大功率设备散热高成本要求的,被动性密齿型会导致热传导集中不散。当然同质量体积热功率条件下密齿越多越好。

网友:
同等外形尺寸体积密齿型的明显比稀齿的贵、厚、重。这也就是说成本会上升很多效果却不是成倍数的相加。

楼主:
天逸功放的这种散热片哪里有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换热面积,就会使用柱子的散热器了,而不是片的

柱子的散热器长什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柱子的散热器长什么样

网友:
密集的齿片用于主动式散热,就是加风扇,加快热量的扩散。

网友:
主要密齿不利于空气流动,功放的管子多,散热片大,更不利于空气流动,一旦有灰尘就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