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K5场效应管型号

楼主(2021-11-07):
K5场效应管,从没听说,查半天,查不出来,哪位的有参数表datasheet?

网友:
应该是K5XX,后面看不清了。

网友:
看样子后面是还有字,但这个像是激光打印的按说也擦不掉呀。

网友:
2sk544 ? ...

网友:
收音机高放的话,多半是2sk544,后面的44估计看不见了。

楼主(2024-12-12):
拆下,擦干,是2SK544。

估计是原来用的jfet的2SK212买不到了,所以厂家用mos管代替了jfet。

电路丝毫没变。mos场效应管可以直接代替结型场效应管。

这是老衲看到过的唯一采用2SK544的地球十波段。估计是最后期的产品了。

网友:
激光字怕点到蜡或油,不吸光很难看清字。

网友:
k544与k241参数非常接近,可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