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景TX750TⅠ显卡风扇不转了

楼主(2021-11-07):
风扇不转,估计是风扇插口旁边的8脚控制芯片坏了,本想直接从12v飞线到插脚正极。但后来一测显卡不插风扇,但两针脚电阻为O欧,应是风扇控制芯片短路了。看来要排除短路才可以飞线。现请教,风扇芯片什么型号,字迹不太清楚。风扇钉脚印刷方框的缺口面,是否对应于塑料插头的卡扣面。

网友:
风扇是温控的,天冷不转正常,烤鸡就会转

楼主:
两个针脚测量O欧姆,短路状态,又怎样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