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86管内屏蔽层接高电位比接地好?

楼主(2021-11-08):
EF86的2、7脚是管内屏蔽层,收集了一些图纸,有的图2、7脚接地,有的图2、7脚接帘栅。

手册压根没提这事,我就懵了,到底2、7接地还是接帘栅?

另外,截图中对接帘栅理由的论述是对的吗?

谢谢大家。

后来我又想了想,图6这种阴极有负反馈的情况,恐怕2、7脚屏蔽层接阴极更科学吧?

网友:
玩儿电子管,要尊古法
四极管24号就是管内屏蔽直接接帘栅的

网友:
接阴极只能单纯电磁屏蔽,接直流高电位能够进一步抑制电子分配的噪音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大师指点。

我想问问,如果屏蔽层接高电位,有没有和其他电极之间的绝缘问题?

这个问题手册回避了,只谈阴极和灯丝之间的限制电压。

我实在是好奇,为啥手册不明确的给段话,解释一下2、7脚该咋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大师指点。

我想问问,如果屏蔽层接高电位,有没有和其他电极之间的绝缘问题?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相对不重要。

网友B:
为什么就不分析它是错的?帘栅极是中途加速作用,电压大则屏流大。屏蔽层接帘栅极,是整体参与加速?屏蔽作用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相对不重要。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就不分析它是错的?帘栅极是中途加速作用,电压大则屏流大。屏蔽层接帘栅极,是整体参与加速?屏蔽作 ...

就是不知道屏蔽层的具体位置和构造啊,不好分析。

看来砸开分解研究应该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就不分析它是错的?帘栅极是中途加速作用,电压大则屏流大。屏蔽层接帘栅极,是整体参与加速?屏蔽作 ...

接交流地的,所以有屏蔽作用。不过这个问题讨论价值不大。

网友C:
不能接地 接地会产生负压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接地 接地会产生负压区

图六厂机接地,也可能是图有误。

网友D:
屏蔽通常都是接地的,接高电位的帘栅极就失去了屏蔽作用,这要从多级电子管各极的作用以及是如何工作的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蔽通常都是接地的,接高电位的帘栅极就失去了屏蔽作用,这要从多级电子管各极的作用以及是如何工作的去理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