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物?请指教

楼主(2021-11-08):
(图片)

楼主:
这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谢谢

网友:
里面一大坨水银,应该是水银开关。而且氖泡电极不会这么短

网友:
没有发光二极管的年代当指示灯用

网友:
水银开关。T12手柄中就有用。

网友:
液位开关,在没有发明干簧管和霍尔元件时,用来控制液位。比如水位升高,水银讲两个电极接通,排水泵排水。当水位下降,管子头低于管脚处于水平向下趋向时候,电极断开,水泵也就断了。相当于现代的浮球开关。这种水银的比较可靠。

网友:
如果是水银开关,那就是固定在被检测物体上,控制姿态的,如翻到保护,或者旋转角度等。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本来拍的还清楚,结果一裁剪就模糊了,里面就是一大坨水银,可以两边晃,晃动时还感觉有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