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的用软件做的板子,大家给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11-08):
这两天刚学,K1K1B1B2还有点迷糊,老师们看看,常识性的东西有有没有错误;

楼主:
双面板,导出给厂家这个界面的选项都是勾哪个啊?

网友A:
我都直接上传源文件的,倒gbr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直接上传源文件的,倒gbr太麻烦

就是软件保存的,后缀是lay6格式的文件吗?
可厂家说只要是“输出成Gerber就可以”

网友:
直接把原文件发给厂家,叫他们自己处理

网友:
还是在大修一下吧,里面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好多地方间隙太小,直角太多,有的线太细,有的线走线不合理,零件摆放太散乱,看零件大小一块板应该摆下两块没问题,走线尽量粗,现在打样都是单双面板一个价,所以尽量做双面板,这样的走线排版方便,焊盘也比单面结实,电阻尽量设计成立式的,省空间,地线面积尽量大,还有边框没画出来,给你一个输出Gerber教程,你看看 Sprint-Layout V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软件保存的,后缀是lay6格式的文件吗?
可厂家说只要是“输出成Gerber就可以”

我PADS的源文件是.PCB

网友B:
lay6格式的文件厂家不一定打得开,输出gerber文件是最保险的。输出后要用看gerber文件的工具检查一下。顶层,底层,丝印,板框,阻焊,钻孔,双面板这几个层应该够了。看了一下,你好像没有画板框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6格式的文件厂家不一定打得开,输出gerber文件是最保险的。输出后要用看gerber文件的工具检查一下。顶层 ...

谢谢指点,还没彻底完工,可能集成块画错了;

网友:
建议修改一下:
顶层线路和底层线路连接的过孔没有使用双面焊盘。
焊盘孔是否过小?
部分元件放置过密并且共用一个焊盘,可以适当分开一下距离。
直角走线建议改斜角。

网友:
另外线路板边缘应该用U层而不是B2层。

楼主:
昨天在坛友的指导下,才彻底弄清K1.K2的意思,以前模模糊糊的;
按一般常识来说,k1是我面对的一面,通常是元件面(常规元件),B1也是这一面的字体标示,K2是电路板的另一面(就是电路板的背面),B2也是那一面的字体标示,昨天的集成电路还错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坛友的指导下,才彻底弄清K1.K2的意思,以前模模糊糊的;
按一般常识来说,k1是我面对的一面,通常 ...

也就是顶层和底层了,在多层板的应用这个不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顶层和底层了,在多层板的应用这个不难理解。

就是当我们从上望下看,看到的是顶层,假如用的常规原价,原件都是看见的,也就是面对我们的是顶层,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底层,就是原件管脚面!

网友D(2022-01-14):
在立创EDA里面做吧,做好了直接打样. 面积不大的都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立创EDA里面做吧,做好了直接打样. 面积不大的都免费.

力创的只有10*10才免费吧,这个尺寸受局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