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车机,没有显示屏,许多问题不知如何处置?

楼主(2021-11-08):
该车机是大连松下生产,

前脸

前脸

接线图

接线图

后面

后面

网友A:
应该是和中控屏通讯控制的,单独使用可能需要密码解密。但如果单独能用就不要想加屏幕了,那种难度很大。

楼主:
请问有办法加装显示屏么?

网友B:
明显不带显示屏功能,硬加的话高高手也做不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不带显示屏功能,硬加的话高高手也做不到吧

这未必,他原先的按钮切换应该会变灯
自己单片机写的话GPID采集按钮的灯,然后显示在屏幕上应该是可以的
只不过CD读秒这种应该是做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办法加装显示屏么?

没必要折腾,买个二手带显示屏的车机也就几十块钱。自己加显示屏,先不说行不行,就是可以估计得花费几百大洋。

楼主:
14年的车一定是带显示屏的,只不过是和车机分开的,如果知道通讯方式也行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未必,他原先的按钮切换应该会变灯
自己单片机写的话GPID采集按钮的灯,然后显示在屏幕上应该是可以的 ...

你说的这些方法变成现实  所花费的时间和物料成本,,能够买N个车机了

网友D:
我猜这款车机和显示屏是分开的,你只买到了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这款车机和显示屏是分开的,你只买到了控制部分。

yes
商家坚持说只是这个东东。我也没办法,现在试着鼓捣

网友E:
看后面的接口定义,这机器应该不带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后面的接口定义,这机器应该不带显示屏

终于明白人来了,那听收音机就只能盲听了,无法看到电台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人来了,那听收音机就只能盲听了,无法看到电台频率

还有这种机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人来了,那听收音机就只能盲听了,无法看到电台频率

有时钟功能,100 %带屏,只是可能卖家手里只有这个半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钟功能,100 %带屏,只是可能卖家手里只有这个半套

看了相关的材料,改作家用的他们都没显示部分,为什么?很难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相关的材料,改作家用的他们都没显示部分,为什么?很难实现么?

可能是通讯方式实现的控制,不知道数据格式很难

网友:
12款本田CR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中控屏通讯控制的,单独使用可能需要密码解密。但如果单独能用就不要想加屏幕了,那种难度很大。

最困难的是网上搜不到该机的说明书

网友G:
买个二手的大众车机不行?还带改好的尾插线组,才二三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二手的大众车机不行?还带改好的尾插线组,才二三十块钱。

当时主要考虑他说买车来没用就拆下来,CD应该是完好的。不能倒着走,已经买了,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车机在用,鼓捣着玩,也没什么,你看网上

天猫上改好的

天猫上改好的

网友:
显示屏还在车上那。

网友H:
我也收有一台松下6碟车机,马自达睿翼的显示屏是分离的,空调和车机共用显示屏,某宝有单独屏卖就是死贵,不值得买。拆开看过有不少紫色的音频专用电容,做工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收有一台松下6碟车机,马自达睿翼的显示屏是分离的,空调和车机共用显示屏,某宝有单独屏卖就是死贵, ...

经过多方面了解,实现接屏是非常困难的,暂时先这么盲听吧。看不到收音机所在收听频率很不习惯是真的

楼主:
这个天线的上飞出的蓝线接哪里?如何接能够收到中波

网友:
这种车机可能有屏,是外接的。与其折腾不如另外买一个,现在也不贵。

网友:
这个加屏幕成本应该不低,加了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个二手的大众车机不行?还带改好的尾插线组,才二三十块钱。

有这么便宜的么?光尾插线也卖二十元。

网友(2021-12-13):
我有这车机,本田杰德上的,淘宝上有现成的机箱,后面插上就是,很方便

楼主:
朋友送的大众车机,非常好。准备安装到家里。实验中波段,看看怎么解决中波的接收问题

朋友送的大众车机,正在摸索中

朋友送的大众车机,正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