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的问题

楼主(2021-11-08):
因为之前一直画双面板, 后面可能有块高速板需要做4层板

刚才试了试,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把所有疑问一股脑倒出来)

在AD里,在层管理里设置成4层, 从上到下分层别是component side(顶层), ground plane(地层), power plane(电源层), solder side(底层)?

对于电源层和地层, 假设把地层关联的网络设为GND, 电源层为VCC,  如果顶层或者底层需要连接到地,就需要放个过孔,地层会直接和过孔相连, 而电源层会自动挖掉过孔部分的铜? 反之亦然? 也就是说电源层和地层,类似阻焊层? 是负片设计, 有图案的表示此处无铜?

如果电源层有多个电源(或者地层有多个地),比如3.3v, 5v, 需要在电源层人工分割区域,再分别铺铜(设置里分别关联3.3v和5.5v)?

输出的gerber文件,还要多加2个gp1, gp2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嘉立创有四层免费打版,我也想尝试4层打板。我的理解是,四层板比两层板,多了两层电路连接的渠道,使 ...

刚才又试了一下, 增加中间层有add layer和add internal layer两种方式,4层板的模板里内部2层是plane, 默认全部铺铜(负片), 如果删除重新add layer,变成信号层, 默认是无铜,和顶层和底层一样走线,这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需要单独一层接地或者电源层,就要用add internal plane,  这么理解应该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嘉立创有四层免费打版,我也想尝试4层打板。我的理解是,四层板比两层板,多了两层电路连接的渠道,使 ...

多层板也有弊端,就是拆卸元件时需要有技巧和技术,不然内层走线弄断了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不准。 我只知道,K1是顶层覆铜层,K2是底层覆铜层,I1是内部覆铜层1,I2是内部覆铜层2,这4层互 ...

你们两个说的不是同一个软件。

网友B:
有一些不对。关于层的分布,是人为定义的。从上到下,是top(顶层),inner layer2(内部第一层),inner layer3(内部第二层),bottom(底层)。顶层一般用于放置元件和走线,叫元件层。内部第一层一般用于隔离,而隔离最好的就是大面积地,所以称作地层。实际也是可以走线的。内部第二层一般用于放置多组电源,就叫电源层了。电源组数少的,这一层我也走线。最下面一层是底层,用于放置原件和走线。你说的solder side,叫助焊层,也叫露铜层,就是说,这一层的布线和焊盘,二D图形等,在制作PCB时没有放绿油。还有一层你没有提到,估计你理解了,但我还是说一下。这一层叫paste 层,锡膏层,上面的焊盘、过孔、2D图形、文字等在出gerber文件时是镂空的,用于贴片元件刷锡膏。
   如果你对内部层关联了GND,那么过孔到该层时,时GND网络的过孔会自动添加过孔。只有铺铜时才会自动在非关联的网络产生隔离带,也就是挖掉铜。多个电源需要设置铺铜区域,设置优先级,例如有3.3V和5.0V 2.8V等,3.3V优先,5.0V其次,最后是2.8V,铺铜时首先执行3.3V区域里面的铺铜,在到5.0V,最后才考虑2.8V。如果2.8V的区域在5.0V里面,5.0V又在3.3V里面,最后铺铜只有3.3V的,2.8V和5.0V都只有走线。这个时候你就的采用人工分割覆铜。
gerber文件,对于2层板,只有top、bottom、solder_top(solder mask top)、solder_bottom( solder mask bottom )、paste mask top、paste mask bottom用于制版,如果丝印,再加上silkcreen top、silkcreen bottom这两层。对于四层板,再加上inner layer 2,inner layer3。
总结一下:
top、bottom:元件过孔,连线什么都可以放
solder(top、bottom):需要露铜的在这一层画
paste(top、bottom): 钢网制作的,需要刷锡膏的在这一层画。不需要刷锡膏的这一层不用管
inner(2、3、etc):  走线和电源,大面积地。2层板不需要这些层
silkcreen(top、bottom):丝印用的。
PCB标准化生产,采用输出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不对。关于层的分布,是人为定义的。从上到下,是top(顶层),inner layer2(内部第一层),inner layer3( ...

你说的不是AD吧, 我发现AD里只要层是plane, 就已经铺满铜了

solder side是AD对4层板底层的命名,并非阻焊层,一开始我也忘文生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增加中间层有add layer和add internal layer两种方式,4层板的模板里内部2层是plane, ...

    JLC的说明里说到:1、如果内层存在负片设计,一定要提供Gerber文件;
    2、如果内层全部采用正片设计,建议提供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C的说明里说到:1、如果内层存在负片设计,一定要提供Gerber文件;
    2、如果内层全部采用正 ...

我都是提供gerber,避免有争议

但JLC打板,外形层的开槽和开孔,如何表示,还不清楚,比如我开孔,在外形层(机械层1)画了圆圈, 如何更明确地表示圆圈是需要挖掉的? 加文字注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提供gerber,避免有争议

但JLC打板,外形层的开槽和开孔,如何表示,还不清楚,比如我开孔,在外形 ...

一般双面板比较常见
四层板,多设置两个层就行
至于哪层用于啥,没固定设定的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画四层板,就跟双面板一样的画就行
顶层、底层一样可以作为GND
这样用于屏蔽
信号走中间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增加中间层有add layer和add internal layer两种方式,4层板的模板里内部2层是plane, ...

老师我这板的PCB布线哪里出问题了,那个底层蓝色的线不够清晰,且焊盘变半透明的,平时不是这样的,DRC检查好像又没有明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我这板的PCB布线哪里出问题了,那个底层蓝色的线不够清晰,且焊盘变半透明的,平时不是这样的,DRC ...

这种情况从没碰到, 好像是显示的设置? 恢复成默认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提供gerber,避免有争议

但JLC打板,外形层的开槽和开孔,如何表示,还不清楚,比如我开孔,在外形 ...

按照JLC的要求:“Protel系列、AD系列软件关于板外形和开长SLOT孔或镂空(非金属化的槽孔)的设计,一定要画在您指定的外型层中。”,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所以您画个圈JLC应该是默认是开孔的,至于如何更明确地表示我也不清楚也想知道,还请知道的坛友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多层板尽量不要出错,不要拆,或尽量减少拆卸次数。再就是,设计焊盘时,把内孔做得大一些,万一需要 ...

现在贴片元件多了,甚至接口元器件也很多贴片,dc插座,usb做, 耳机座之类, 拆卸不会伤过孔

直插件却是需要搞大点孔, 上次给一个dc降压模块更换电容,里面排针连接2个板子,太紧了拆不下来,暴力拆开后,过孔和焊盘基本脱落, 还好修补后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双面板比较常见
四层板,多设置两个层就行
至于哪层用于啥,没固定设定的

刚刚弄了一个4层的板子,跟你说的一样,顶层底层接地铺铜,1层小信号,2层电源和其它。感觉直插件做多层板比较方便,反倒贴片就有点麻烦,如果它需要与内层连线,就必须放过孔。不过和前面朋友说的一样,多层板的贴片元件更换要比直插件安全的多,不会伤及内层走线。经历过一台福禄克8840台表,被上家更换元件损坏内部连线故障,飞线连接附近同一导线焊盘故障排除。

网友F:
老师们已经开始 4层板了。来学习一下。4层直插的话,过孔是不是只连接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提供gerber,避免有争议

但JLC打板,外形层的开槽和开孔,如何表示,还不清楚,比如我开孔,在外形 ...

AD里面有keepout菜单,可以用来开槽和打机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们已经开始 4层板了。来学习一下。4层直插的话,过孔是不是只连接一层?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增加中间层有add layer和add internal layer两种方式,4层板的模板里内部2层是plane, ...

add internal layer和add layer的区别是,前者增加的层,是负片,也就是你在这种层上布的线,是被挖掉的部分,后者增加的层,是正片,没有布线的部分是被挖掉的部分,这是有区别的,但在AD软件中可能会让你迷惑。实际上工业制版的时候,是需要生成Gerber文件的,你把你的板子生成Gerber一看就明白了,负片和正片的区别。

至于多层板,哪一层放什么,没有强制规定,软件里的命名,只是出于习惯而已,你当然可以在电源层或者地层进行走向,但需要注意的是,AD里默认的地层和电源层,是负片,要走线的话需要转成正片

keepout层,是一个特殊的机械层,机械层属于表示层(英文一般称为Assembly Layer),它实际上不具有任何机械加工属性,仅仅是给人看的信息。

keepout层的特殊在于,它还为PCB软件提供布线规则(你不能在keepout之外布线),而机械层不会,除此之外他们是一样的。

一般出于习惯,我们会用keepout层表示板子的外形,当然,用机械层也是可以的,板厂一般会自动识别,无法识别的时候会问你。

而标准的做法是转成Gerber提供给板厂,Gerber包中除了各层的铜皮形状、阻焊形状外,还有一个钻孔文件(用来描述在哪里钻孔,钻多大),还有一个外形层,它描述板子的外形尺寸。

外形可以来自keepout层也可以来自机械层,板子外形是必须提供给板厂的,但机械层不一定,某个机械层也许只是你自己标注的一些信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