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什么表头?

楼主(2021-11-08):
这什么表头?    ic plki0f003

网友A:
感觉是一个电压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一个电压表吧。。。。

通5v电后咋只显中间数呢?谢朋友回复,

网友A:
也许是故障,也许是...哪里没做好

网友:
就一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故障,也许是...哪里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表可能性大 看不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