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1-11-08):
朋友给了一些二极管,标黄色色环,个头较小,压降1ma时0.6V左右,反向电压180V左右,有谁知道是什么二极管吗?也是4148?

网友:
1N4148.曾经用于爱康姆H6对讲机改频。就需要这种小的,体积大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反向电压真的是180V,那不是4148,4148反向电压没有这么高~

真的,图示仪测的,170V多点。
刚才测了个4148,14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图示仪测的,170V多点。
刚才测了个4148,140V。

现在的半导体原材料的纯度和生产工艺比前十几年提高太多了,现在市场上的,比如1N400系列,全部是4007,都是1000多伏。4001,2,3都不见了。
所以4148高出来几十。上百伏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刚才想起来,常见的4148的色环是黑色的,您这个是黄色的

刚查了一下,二极管2CK70F ,是黄色的,,体积比4148小一半,上面没有印着字。。。这个跟楼主的相符。4148上面印着字母呢。可是2CK70F耐压只有50伏,也不对,,。

网友:
1N4148我好像在去年买的用摇表测量反向击穿电压在100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图示仪测的,170V多点。
刚才测了个4148,140V。

爱康姆H6。编程板,可以用4148代替。原来的是黄圈,无型号。体积比4148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二极管2CK70F ,是黄色的,,体积比4148小一半,上面没有印着字。。。这个跟楼主的相符。414 ...

我的一种和你的像,外形像,编纸一侧也是蓝色。

网友:
看起来像1SS133,还算常见。跟1N4148差不多。

网友(2021-12-09):
应该是检波二极管吧,

网友:
当4148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