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电感量的计算公式

楼主(2021-11-08):
这是空心线圈的电感量计算公式。
公式推导很简单,这里老衲就不推导了。

如果线圈套在磁棒上,电感量要乘以磁棒的磁导率。
中波磁棒磁导率大概在10~40之间,磁棒两边磁导率小,中间大。

空心线圈若套在磁芯上,也要乘以磁芯磁导率,大概是3~7。

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

补充一下,长度L是绕好后的线圈长度,不是铜线的总长度。

另外,线圈半径R是线圈外径、中经、还是内径,老衲不知,没人能知。
所有电感计算软件和教材上都没明说是哪个半径。
感觉应该用内径,但大多用中经,外径多半不是。

哪位有超高精度电感表的,可以试验,用很粗的铜线绕一个线圈,看看测量结果和哪个半径吻合。thanks

补充内容 (2021-11-8 20:08):
线圈越细长,计算就越准。例如,计算中波磁棒线圈,调频RF线圈、调频本振线圈、调频BPF线圈,很准,准确度>99%。
当线圈扁平时,开始出现误差。当R=10*L时,也就是线圈像饼干一样扁平时,计算误差为20%。

补充内容 (2022-3-25 14:06):
线圈套在中波磁棒或短波磁棒上的电感量计算公式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4297&extra=

网友(2022-03-25):
中文的
http://www.elecfans.com/tools/luoxuanxianquandiangan.html

网友A(2021-11-08):
长度L =60mm
匝数N=13
铜线直径=2.5mm
线圈半径  R(外径)=9.5mm
               R(中径)=8.25mm
               R(内径)=7mm

电感量计算结果:  外径数据计算=0.8766uH
                          中径数据计算=0.672155763uH
                          内径数据计算=0.492113725uH
看测试,好像更加接近用中径计算的结果。

网友B:
线圈的长度是指绕好的还是没有绕好的?绕好了不怎么好弄啊,比如绕好了5T空心电感,那我还要拉直量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圈的长度是指绕好的还是没有绕好的?绕好了不怎么好弄啊,比如绕好了5T空心电感,那我还要拉直量长度?

是线圈的长度又不是线圈导线的长度,用不着拉直。下列计算方法精度能做到小于5%,这个我测量过,能够达到小于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线圈的长度又不是线圈导线的长度,用不着拉直。下列计算方法精度能做到小于5%,这个我测量过,能够达到 ...

老师好 !!你这本是什么书,本菜鸟一直想补电感计算类的知识,无奈不知道找什么书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师好 !!你这本是什么书,本菜鸟一直想补电感计算类的知识,无奈不知道找什么书籍!!

此书是无线电爱好者丛书中的《业余无线电计算图表》一书,在80年代初期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书是无线电爱好者丛书中的《业余无线电计算图表》一书,在80年代初期买的。

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好 !!你这本是什么书,本菜鸟一直想补电感计算类的知识,无奈不知道找什么书籍!!

《业余无线电计算图表》

网友:
这一套书我有几十本,这本没有。

网友A:
测不准,数值一直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L =60mm
匝数N=13
铜线直径=2.5mm

谢谢。

网上各种计算公式、软件大同小异,无论用半径计算,还是用直径计算,都面临是用外径、中径、还是内径的问题。
用不同的直径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大。

看样子,应该用中径,略偏向一点内径了。

玩机的最大乐趣在于试验。

网友:
现在网上有在线计算器,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不准,数值一直在变

这已经很准了,电桥测量小阻抗和大阻抗时精度严重下降,而且你那两根线那么长,测量的时候抖啊抖的,几十nH的变化量很正常,你用夹具的话就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不准,数值一直在变

谢谢解惑!!一直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不准,数值一直在变

老师 请问式中  7.7-0.8是直径吗? 0.00394和0.9代表什么 怎么来的,可否告知,菜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