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M718短波电台更换音量电位器

楼主(2021-11-08):
ICOM718短波电台更换音量电位器

给这两个螺丝卸掉

给这两个螺丝卸掉

这是双轴电位器尺寸

这是双轴电位器尺寸

电位器后面

电位器后面

电位器正面

电位器正面

这两个电位器是10千欧电位器

这两个电位器是10千欧电位器

把面板卸掉,排线小心拔下来就好了

把面板卸掉,排线小心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
拆开修复!

楼主:
这电位器国内不好买

网友:
X宝上应该有吧

网友:
某与上找一下拆机件。

网友:
这种只能找拆机件,不好找的。

网友:
拆开电位器修复,清理碳膜和触点碳粉,然后加一点缝纫机油一般可以修复

网友:
抵触不好可以修复,如内外圈碰圈的话,那就校准不了,一用为扳就会断柄。

楼主:
用酒精擦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