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代便携式五灯直流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1-11-08):
随着宝石4B2机壳的批量发售,论坛上很多理论及动手能力较强的老师都拿出了最新的作品,这种复古机壳制作的收音机确实非常有感觉。但是我作为90后年轻一代电子管爱好者,更加重注新颖的工业设计和展示电子管的美感。自2018年以来,我从最初产生了使用透明亚克力制作外壳的想法,到简单的设计付诸实践,制作了多代,多台便携式试验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收音机,除了采用了全新的极简、美观的工业设计理念外,最大的亮点就是提高了电子管收音机的实用性。以往的电子管收音机,采用交流旁热式电子管,总是甩不掉电源线,不便于搬动,抗干扰能力差。或者电池式电子管,则需要甲乙两组电池,消耗昂贵的干电池不说,续航时间短,频繁更换电池非常的麻烦,虽然现在有各种充电二次电池可选,但是由于乙电池电压高,需要多节串联,在充电和更换上仍然有很大的难度。
因此,自2017年开始,我就尝试以各种办法来解决收音机的电源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当年的振动子一样,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但是现在振动子及难找到,即便找到几个,由于寿命有限体积较大,也不便于使用。后来我就想到用晶体管来代替振动子产生交流电,在这个过程中实践了多种方法。最早采用晶体管正弦波振荡器,经三级共射电路隔离耦合,然后推动推挽电路,由于当时对逆变器的本质认识不足,对晶体管特性了解不够充分,对逆变器设计原则及要点不清晰,这台逆变器的效率是很低的,输入5-6W的功率,却只能输出0.8W不到的功率。后来认真学习了晶体管电路的特性,了解了基本原理,终于设计了第二代逆变器,逆变部分简化为四只三极管,由正弦波振荡器,共集推动级,推挽输出级组成,此时虽然效率有一定的提升,但是由于灯丝部分为线性稳压电路,采用比较复杂的压差放大电路,压降较大,灯丝整流管选择1N4007,效率很低。输出1.25V时,灯丝部分效率不足30%,逆变器输入功率达到3W左右,输出约0.8W,效率依然不高,且体积重量较大。后来做了第三代,大约一个巴掌大的体积,输入功率降至1.6w,输出功率约0.8W,效率提升较多,达到50%。此时我已经看到了采用正弦波逆变器给电子管中波便携式收音机供电的可能。
此后依次为蓝本,正弦波振荡器改为LM386文式桥振荡器,进一步缩小体积,终于可以装入屏蔽壳了,经过屏蔽壳,其输出可以完全做到电池般纯净而对收音机无任何干扰。在出色电源的加持下,便携式收音机实现了夜间上千公里的远程接收。当然这中间的小插曲是我曾经也试验过罗耶变换器,结果并不理想,由于要工作在变压器磁饱和状态,所以总会产生强电流脉冲,如果加入电感缓和脉冲则翻转速度受影响,效率会下降,干扰很大,不能实用 。

网友A:
建议
1;如果能简化为PCB板,输出变压器直接用插针110/3v代用(收音机不是音响),磁棒140mm长度,体积可以更小,PCB板打样费用不高。
2;调谐、音量的数字可以直接刻在亚克力上,淘宝定做也不贵。

楼主:
关于结构和体积,构造就不必多说了,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体积经过反复的设计推敲,现在确定为(长高厚190*105*45毫米),虽然原件紧密安装还可以在缩小一圈,由于没有合适的锂电池,缩小到(长高厚180*100*45)但是由于锂电池没有短这么一厘米的,只能采用容量为0.9安时的电池,现在为1.6AH,续航损失太大,有些得不偿失,所以暂时没有制作极限体积。但是有这个计划。从与参照物饮料瓶的大小来看,收音机的体积已经比较小了,电源模块的体积更是只比一节一号电池大一点,但是在这个体积里不但能输出所需高低压,而且还能提供15小时续航,个人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由于电位器的开关控制的是逆变器的通断,因此当关闭电源时,没有任何电流通过,也避免了过去电池式收音机只断开甲电造成的乙电缓慢消耗问题。另外由于逆变器自带稳压,当电池电压在100%-12.6V至10%-10V时的甲电输出在1.35V-1.2V之间,电压波动较小,有效的延长了电子管的寿命(电子管可做到终生免更换),并保证了收音机的灵敏度及音质在电池全容量周期内的稳定。

楼主:
最后分享一个视频。
这是该型收音机的第二台试装机,解决了第一台试装机一些结构上的小问题,跟踪不良的问题,音质不佳及机震问题,进一步提高了逆变器的效率,但是由于收音机的中频LC回路Q值过高,制作变频级的时候装配引线有点长,造成变频级自激问题,调谐时有啸叫,收听弱台背景里有点自激叫声,仍不满意。希望在第三台试装机中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一台完美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分享一个视频。
这是该型收音机的第二台试装机,解决了第一台试装机一些结构上的小问题,跟踪不良的 ...

请上详细逆变器图。制作说明。

楼主:
当然了,当时那种逆变器的工作频率约为1K,只能使用0.35片的矽钢片变压器,绕制变压器所需匝数较多,比较繁琐,变压器体积也比较大,线性稳压即使使用了AMS1117-1.5解决了体积问题,但是由于线性稳压器压差及滤波的要求,甲电部分的直流整流管输出端仍然需要控制在2.5V以上,这就要求设计在电池即将没电的时候甲电直流输出仍然达到2.5V,逆变器只能按照电池最低工作电压设计,效率较低。并且甲电滤波电容高达1000微法,即便使用6.3V电解解体积仍然较大。不能适应收音机体积进一步缩小的现实要求。要想进一步缩小收音机体积,就要在电源方面下功夫,一方面因为收音机缩小了,电源模块必然要缩小,只能采用更小容量的电池,于是为了续航要尽可能提高逆变器效率,另一方面电源模块总体的缩小,必然意味着逆变器也要缩小,缩小体积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频率,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是取消线性稳压部分,直接用直流负反馈控制振荡器的输出幅度,逆变器典型工作点设计在电池40%时的标准电压。当低于这个电压时,推挽输出级输出波形削顶,这样占空比提高稳定输出电压,但是由于仍然是正弦波驱动,所以是软开关状态,没有脉冲电流,谐波较弱也很好滤除。于是在晶体管收音机输出级的基础上,开发了三晶体管逆变器,将晶体管收音机输出级推动管加入正反馈变成能输出一定功率的哈特莱振荡器,在振荡器的发射级加入直流负反馈以控制振幅实现稳压输出。
图片是后来的逆变器,早期采用RM8磁芯,经计算RM8磁芯可输出较大功率,但是电池管五灯机消耗不足0.8W,采用RM6磁芯就足够了。后来改为了RM6磁芯以适应现在的电源壳体。
(图上两个伸出悬空的电阻是调整电源时的假负载电阻。)
这一种逆变器,实测输出甲电输出为1.3V,0.16A,乙电输出为67.5V,10mA,总共0.88W,输入为11.7V,110mA约1.29W,效率=输入/输出,0.88/1.29约68%,比较满意,1.6AH锂电池约可以工作15小时(输入电流会随着电池电压下降减少一些)。

楼主:
关于收音机的电路采用了经典的北京生产的牡丹664A型电池收音机,属于当年比较高档的产品,配备了DM71调谐指示管,由于要减小体积和不必要的消耗,设计中就取消了调谐指示管。
由于高压部分设计输出值为67.5V,所以在帘栅电阻上有一定调整,减少了一些阻值。收音机没有采用电感交联的中频变压器,而是采用了电容交联中频变压器,谐振回路部分也改为了7*7*6的小型中频变压器。
采用此电路的原因,除了电路设计比较讲究以外(天线及本振回路我只用到中波部分),关键是在2P2这一级采用了电压负反馈,修正非线性失真提高音质。并且我在1B2的栅负压取得上进行了改进,原机采用的10M电阻产生自生栅负压,但是根据实则这个负压不算高约只有0.4V甚至更低。近处台大音量放音容易产生栅流而失真,远地台又不能发挥音频放大电路的效能。于是我采用3M电阻,从AGC处取得负压,经过实测,接收本地电台时AGC电压可达到-1V,在静态下也有0.2V左右,因此用AGC负压来提供1B2栅负压不仅能够保证强台时取得更低的负压保证不失真,并且1B2的夸导由于受到栅负压的控制,有了变夸导的作用。强台时放大倍数下降,弱台时放大倍数上升,因此收音机不但高频部分有自动增益控制,音频部分也加入了自动音量控制,实测效果很好。

网友:
技术派,值得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如果能简化为PCB板,输出变压器直接用插针110/3v代用(收音机不是音响),磁棒140mm长度,体积可 ...

体积是可以有限缩小一圈的,现在主要是没有合适的锂电池,如果是小一些的就要0.9AH了,小批量定制估计人家不给做,我计算了一下高度做到98毫米没问题,磁性天线可以用160毫米。长度可以再短十毫米,电子管紧紧靠在一起安装。输出变压器我一般还是比较在意的,都是自绕的分层绕制。一般是二夹一,矽钢片质量也好,铁芯是0.8舌宽*1.5叠厚的,为了减少漏感。总体来讲收音机音质还 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即便用了PCB也是在底下做线路,金属骨架我是不会放弃的。 确实想再设计更小一圈的机器,但是又不愿意放弃三寸扬声器,这是我专门找厂家定制的,非常好的做工和音质,所以只能有限缩小一些。今天下午我再从CAD上搞一搞,要是有160毫米扁磁棒就好了,就不耽误事。

网友B:
你的直流电子管的每一代我都在看。确实觉得你很执着,坚持在一个品种上认真琢磨,不断有所收获。这精神确实可嘉。
但我又想,做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与晶体管收音机相比哪些是晶体管机无可替代的优点?哪些又是无法超越晶体管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玩电子管的人,都比较排斥晶体管,为什呢不做混合机呢?
变频用晶体管,提高频率,提高变频增益。电子管最好的就是中放设计,双调谐和自动控制,保留它。低放,至少功率管要改晶体管推挽,增大输出功率。2P2输出不足100MW,电耗又占了大头,在便携机中实在是最大的缺陷。
以上胡想。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流电子管的每一代我都在看。确实觉得你很执着,坚持在一个品种上认真琢磨,不断有所收获。这精神确实 ...

喜欢电子管,不排斥晶体管,电源部分就是晶体管的,主要是基于一种怀旧技术的心态。电子管比起半导体收音机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2P2在标准电压下的不失真输出有0.07W吧,毕竟屏耗才0.2W,过去纯喜欢电子管制作,也弄了单灯,两灯机,后来就是想把电子管外差机小型化,实用化,想做小也是看了国外同类早期产品的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电子管,不排斥晶体管,电源部分就是晶体管的,主要是基于一种怀旧技术的心态。电子管比起半导体收音 ...

支持玩下去。高兴、有兴趣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喜欢电子管,不排斥晶体管,电源部分就是晶体管的,主要是基于一种怀旧技术的心态。电子管比起半导体收音 ...

原来用双谐电感耦合方式,現在改为双谐电容耦合方式?哪么具体什么数据?谢谢。

网友:
直流管的真心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双谐电感耦合方式,現在改为双谐电容耦合方式?哪么具体什么数据?谢谢。

没什么数据,可以自己用套件自绕,每一种中周套件的磁芯导磁率有一定差别,所以需要调试,一般是一百五十多匝。两LC回路之间耦合电容我用的5P,如果懒得。自己做买现成晶体管中周也成,副边和抽头都空着不用,只接原边两头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数据,可以自己用套件自绕,每一种中周套件的磁芯导磁率有一定差别,所以需要调试,一般是一百五十 ...

谢谢,明白,抽头不接,交連用5p电容。

网友D:
不知道逆变电路会不会影响接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逆变电路会不会影响接收部分?

逆变器是线性正弦波,工作频率约10K,在电源壳体中安装位置在音频放大部分,特别在输入和输出部分都进行了EMI控制,加入了电感及电容。逆变器及电池组整体装入屏蔽壳内,基本无磁场泄露。用其他收音机磁棒靠近电源无影响,可以等同于电池输出。

网友E:
有创意又有创新!
那个年代我就是玩直流电子管开始的!
楼主录一段视频,听一听美妙的声音,大家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创意又有创新!
那个年代我就是玩直流电子管开始的!
楼主录一段视频,听一听美妙的声音,大家分享!谢 ...

谢谢您的支持,今天晚上录一段音乐放音效果,不过手机可能录制效果不好,不能完全还原音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支持,今天晚上录一段音乐放音效果,不过手机可能录制效果不好,不能完全还原音质。

手机可以录制,效果说得过去!
看一看我用手机录制的视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可以录制,效果说得过去!
看一看我用手机录制的视频:

您那是华为P系列,注重影音录制及拍摄,我们家基本用的都是mate系列 ,mate系列的手机虽然比较均衡,但是录音录像和拍照效果一般,准备明年给老婆也换成P系列。

网友F:
制作的真的好,为楼主点赞!
看到图中有盏汽灯,楼主也是汽灯玩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的真的好,为楼主点赞!
看到图中有盏汽灯,楼主也是汽灯玩家吗。

不算玩儿家有几个汽灯,比较喜欢这些以前的东西,玩儿这个有些经验。可以分享分享,我自认为玩儿国产汽灯还有一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算玩儿家有几个汽灯,比较喜欢这些以前的东西,玩儿这个有些经验。可以分享分享,我自认为玩儿国产汽灯 ...

有意思。
就不占用电子管的主题了,有空交流汽灯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那是华为P系列,注重影音录制及拍摄,我们家基本用的都是mate系列 ,mate系列的手机虽然比较均衡, ...

天才的楼主!为你点1万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意思。
就不占用电子管的主题了,有空交流汽灯心得。

我认为也没什么心得,国产汽灯尤其国营厂生产的汽灯是很好的,不输什么科尔曼,大德国大P灯之类的。就是有些小的不完美需要自己改进保养一下,图上的是国营上海汽灯厂生产的鹭牌汽灯。使用汽灯最主要的是选择合适大小的纱罩,现在的纱罩收缩比较厉害都偏小,350支光的汽灯可以用500支光纱罩,点燃时预热要充分,用95酒精比较好75的热值低,冬季预热效果不好,点燃时明火冒烟一会儿才能正常,国产汽灯点燃开灯不要拧到底压缩阀门弹簧略微拧开即可,点燃后打到规定气压,一般是2.5个压。调整阀门到最亮即可,一定不要拧过了压缩下边的针阀弹簧。应该是气压自己顶开针阀往上渗油,油壶和预热管内压力是平衡的。最后定期清理通针的积碳即可。

网友:
350支光——多少支光这个词,好多年没听到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然了,当时那种逆变器的工作频率约为1K,只能使用0.35片的矽钢片变压器,绕制变压器所需匝数较多,比较繁 ...

设计个电子管的逆变器或机械振子更为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个电子管的逆变器或机械振子更为合理

电子管逆变器不太可能,因为不能工作在低压大电流状态,用于升压不行,但是用于降压,比如电子管超音频灯丝电源还是可以的。再讲振动子,体积太大。我这个电路用50年代的锗晶体管完全可以做出来,当时主要是高频管太贵,但是低频管便宜,这个逆变器用六管收音机的音频放大级三只晶体管即可做出来。

网友H:
楼主这个鸡鸡应该使用直流变流机组,一个发电机一个电动机,那就够味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子管逆变器不太可能,因为不能工作在低压大电流状态,用于升压不行,但是用于降压,比如电子管超音频 ...

工作电流不算大,机器也就3mA左右,应该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作电流不算大,机器也就3mA左右,应该能实现。

首先降压升压不能凭空生出功率,只能是能量在转化,那么既然是升压,就必然是低压大电流产生高压小电流,那么这个机器内置的逆变电源其消耗大约是11.6V,0.1A,屏极能够通过100毫安的电子管恐怕也只有6C19,13P1P之类了,这些电子管仅灯丝耗电就足有1A,用现在的电池,两只管子做逆变一小时都供不到。采用晶体管做逆变器却能工作15小时。为什么电子管时代没有逆变器这玩意儿,小功率采用振动子,大功率采用变流机,这是因为电子管不大适合做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鸡鸡应该使用直流变流机组,一个发电机一个电动机,那就够味道了。

我这个制作也是经过对历史的一番考证的,首先来说,历史上,变流机只用于大功率升压场合,比如一台扩音机用电池的话用一个变流机供电还说得过去,小型变流机也可以提供上百毫安的高压输出,再小的场合使用振动子换流器,但是1W以内效率也不高。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概1956年就有了晶体管直流变换器,也叫罗耶变换器。只不过那种采用两个晶体管的线路有个致命问题就是会产生干扰,次要一些的问题是由于工作在方波其输出根据电源电压变动而变动,没有稳压特性,不能适应在电池电压变化而电子管供电电压稳定的要求。因而采用多一只晶体管的三管逆变电路,实际的应用也说明这种线路十分的好。基本使用当时晶体管收音机的一个低频放大器改装即可。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分享一个视频。
这是该型收音机的第二台试装机,解决了第一台试装机一些结构上的小问题,跟踪不良的 ...

........

网友(2022-04-09):
楼主这个逆变器电路可以公开吗?我最近在网上找了一个电路安装好后工时对中波收音机干扰严重,不能用在直流胆收音机作为电源.

网友(2022-05-11):
这个真是太棒了

网友I:
这个中周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中周怎么解决的?

自己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夸这机器做的漂亮!

袖珍式四灯电子管收音机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4
体积太大了,最新的是这个,不过这个可能也要过时了,我要做更小的了。

网友K(2022-06-13):
汽灯好看,我也有一个,950

网友L(2022-10-16):
我用的也是自己做的,DC/DC升压变换器(隔离的),没有任何干扰。

电子管139...电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鸡鸡应该使用直流变流机组,一个发电机一个电动机,那就够味道了。

这个是捷克产 R4 军用接收机 直流变流机组

直流变流机组

直流电动机和发电机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捷克产 R4 军用接收机 直流变流机组

直流变流机组

这个才是收藏级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汽灯好看,我也有一个,950

我这个是鹭牌999汽灯,不带喷火头那种,总感觉有喷火头的虽然方便但是多个喷火头多了故障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也是自己做的,DC/DC升压变换器(隔离的),没有任何干扰。

电子管139...电源

这应该是开关式的,我做这种做不到没有干扰,所以只能做线性式,当波形为削顶波的时候实际上效率也不算低,另外我喜欢把甲电和乙电都用逆变器输出,这样利用逆变器的稳压特性可以大大延长电子管的寿命,基本做到终身免维护。另外即便是我做的最新版本逆变器也没您这个体积小。

网友:
第一图那个汽灯看着真不错,以前在破烂点也收了一个,只是没有灯罩和灯芯了,外观也生锈

网友:
刚入手了 1A2 1K2 1B2 2P2管子,也准备学习下。
还要麻烦多多指教。

网友M(2025-01-13):
直流老师,没有1b2,用1n60和1k2怎样代替?

楼主(2025-02-22):
引用 网友M:
直流老师,没有1b2,用1n60和1k2怎样代替?

可以,不过1K2是遥截止,会不会做音频放大有点失真。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1K2是遥截止,会不会做音频放大有点失真。

直流老师最近怎么没有新作品?
另外我请教一下,我用小众周不管是单调谐双调谐,电容耦合还是线圈耦合,都不成,换成大众周就好,奇了怪了。
另外直流管用的电阻,四分之一瓦足够了吧
我精心做的直流4灯,效果不如一小时搞完成的0936,是哪些地方没注意到吗?
我的高压是10个18650,40左右吧。乙电是一节镍氢电池

网友:
这机子是“裸机”,看得到它的胴体,洗眼睛了,谢谢

楼主(2025-04-17):
引用 网友M:
直流老师最近怎么没有新作品?
另外我请教一下,我用小众周不管是单调谐双调谐,电容耦合还是线圈耦合, ...

这不容易一下子分析出来 可以说的是你不能按照晶体管的接线接电子管,如果用晶体管中周那些抽头在电子管上是用不到的,直接接线圈两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流老师最近怎么没有新作品?
另外我请教一下,我用小众周不管是单调谐双调谐,电容耦合还是线圈耦合, ...

新作品即刻上线,最小四灯机没有之一。

网友:
好手艺,制作精美,为你点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