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们,请问推挽电路是单三极管倒向好还是双三极管倒向好

楼主(2021-11-08):
请问推挽电路是单三极管倒向好还是双三极管倒向好
如图一是一个三极管倒向
图二是两个三极管负责倒向
哪个声音好一些

网友:
第二张图有点意思。。喇叭岂不是会过一点点直流

网友A:
基本上兩个的效果都差不多,差在校正平衡,但第一个往往會推力不足,多用于五极管功放,但你用小三极但功放管就沒這問題。

第一圖實際問題是倒相管陰燈電壓差上百伏,易漏入交流聲甚至擊穿,必须獨立燈絲電源兼离地,但這又不能分隔電源噪音,必須用電源隔离(暈!),只是小功放也不必如此嚴重看吧。

但第一圖由于是直交,因些聲音一般而言會好些的,威廉遜放大器就是用這推動級的。

网友:
第一张图是屏阴分割倒相,屏输出端和阴输出端的输出阻抗是不一样的,屏大阴小。推动深负压三极管的时候会造成高频段功率级两臂信号不对称。
电路风格上我最喜欢长尾差分倒相。

网友:
第一图的优势在于屏阴相位严格对称,而第二图的阴极耦合在这一方面会产生少许相位差,对高频率信号会有一些影响。

网友B:
屏阴分割的难点是:一是增益低,阴极输出增益小于1;二是阴极输出处于高电位,如果管子质量差,或因布线不良,则易引入交流声。
自动平衡电路,只是接近平衡。有点增益高,不用调整。
其实采用三极管分压可调式输入的倒相,可以校对推挽平衡。
长拖尾倒相的缺点是增益不高。因为有一只管子是阴极输入电路。长拖尾由于阴极也处于高电位,所以也容易引入交流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阴分割的难点是:一是增益低,阴极输出增益小于1;二是阴极输出处于高电位,如果管子质量差,或因布线不 ...

差分对的阴极用晶体管恒流源,接到十几V的负压上。只要管子一致性好就行。阴极对地几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差分对的阴极用晶体管恒流源,接到十几V的负压上。只要管子一致性好就行。阴极对地几伏。

但又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又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

是的。简单的电路早已经玩透了,只追求简单,很难翻出新意。适度的复杂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兩个的效果都差不多,差在校正平衡,但第一个往往會推力不足,多用于五极管功放,但你用小三极但功放 ...

正解。很是赞同。

网友:
推挽电路的平衡调整真的麻烦,要示波器,失真仪才能调到差不多,还只是差不多。

网友D:
為什麼沒有人搞个自平衡長尾倒相隂柵同級輸入玩玩,都是一些老套路,提不起興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沒有人搞个自平衡長尾倒相隂柵同級輸入玩玩,都是一些老套路,提不起興趣

给个示意图,没准我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