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23原來的用途

楼主(2021-11-09):
近日又有6J23的討論,這管已出現在礦壇十多年,但仍未有网友知道其原來的用途,現在多用作音响五极管。唯一知道是書上説用作寬帶放大,但為何要雙屏,卻仍是一无所知。

网友A:
标题党, 我还以为找到这个管的设计用途了呢。

二十年前从垃圾站找到2箱未开箱的6J23, 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用上,甚是可惜。

就是试过几只做了稳压电源基准管。也做过前级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党, 我还以为找到这个管的设计用途了呢。

二十年前从垃圾站找到2箱未开箱的6J23, 这么多年了一直 ...

请教,原箱的数据或使用说明书还在吗?可以晒晒吗?

网友B:
参数及曲线:

见过的唯一实际应用电路:BT-3型频率特性测试仪,做宽频带放大。

网友:
有兩隻,沒有什麼用,就是好奇

网友:
谢谢,原来是⑥⑧两脚在实际应时可并接。内阻?

网友:
这个管是用于电子仪器的,分别输出相同的两路信号,爱好者可以试试用它制作电子分频高低音放大器。

网友:
可以单声道转双声道用。

网友:
三接后做推动管,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C:
相当于6N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及曲线:

其实看了这图便知一半了,看看他的屏负只有1.5k,即在30m下仍有40倍增益,而低屏负也换来宽频带,这一如音响,推动级要高增益便用250k,要高频宽便用50K的原理一样。

問题是,为何做成双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6N11

和6N11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D:
6J23两管芯差距较大,不易筛选出两管芯参数一致的,但并联后管与管之间的参数差距就小了,比较容易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6J23两管芯差距较大,不易筛选出两管芯参数一致的,但并联后管与管之间的参数差距就小了,比较容易配对。

看来使用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货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屏极做震荡,一个屏极输出。这样负载不会影响到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