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座转换座如何做

楼主(2021-11-09):
请教管座转换座如何做

网上卖管座转换座,但都是已经接好电路的,是指定某管转换为某管。有没有可自行接线的转换座呢?

网友:
有相应的配件就行了

网友:
一个管座,一个管基,中间焊线连上,3D打印个套筒或者粗热缩管一套差不多就行,但具体能不能转建议自行查询参数表,某些人居然连两颗C3g转接代换6SN7都能玩出来简直离谱

网友:
可以自己
6P1转6V6,6N2转6N8

楼主:
谢谢诸位回复。

网友:
某宝的成品转换座贵得离谱,自己画图去厂家打板,专门做一件还便宜。

网友A:
6N2转6N8P是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2转6N8P是什么操作

6N2是高放大因数管,6N8P是中放大因数管,应该是6N2转6N9P或者6N1转6N8P。

网友:
我这还有几片,九脚转大八脚。问题是怎么给你。

网友:
去x宝搜店铺“专业电子管座商城”,会有惊喜。

楼主:
主要是想用转换座的方法,换各类管子听听。

网友:
我去年做了几个转换管座,大八脚转小七脚,小九脚。大八脚管座是网购。其他管座是存货。陶瓷材质。制作方法如下,在小管座焊接线,长度能伸出八脚管座,八脚电路对应小管座电路。小管座塞进八脚管座内,把接线拉紧焊接即可。

网友:
自己做就行,有卖管基的。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其实不买管基也能做,只要你不嫌麻烦。发几张图,给想自制的网友参考。网上卖的成品转换座实在是太贵了,不值。

下面的是用32mmPPR自来水管自制的,管脚是用老12吋黑白电视机常用的接插件铆在一块绝缘板上......

下面的是用32mmPPR自来水管自制的,管脚是用老12吋黑白电视机常用的接插件铆在一块绝缘板上......

后来买到了管基又做了两个。管基里面套一段壁厚3mm左右的塑料管粘牢,上平面打2mm小孔,用2.5mm快丝固定小9 ...

后来买到了管基又做了两个。管基里面套一段壁厚3mm左右的塑料管粘牢,上平面打2mm小孔,用2.5mm快丝固定小9 ...

整体结构就是这样。

整体结构就是这样。

网友:
x宝买贵,自制又要考虑万用的话时间成本高,都很尴尬。若是业余时间充裕自制也是乐趣。音频类的管子还行,高频电路里不太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