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86必配胆整?石整会坏?

楼主(2021-11-09):
晶体管整流开机后,EF86灯丝还没热,帘栅电压已超过手册限值200V。灯丝热后,帘栅电压才回落。

胆整高压来得慢,应该无此问题。

硬要石整,加两支100V稳压管,开机时,帘栅钳位于200V,保护管子。

以上是我瞎琢磨的,也不知冷态帘栅超压是否真有损害。请大家指导。

另外Vg2和Vg2o有啥区别啊,难道Vg2o是冷态帘栅电压限值?

网友A: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电子管电极的电压极限值在静态时可以很高, 这里的200V是有电流的情况下,防止帘栅极超耗而规定的,当然也有保证线性的关系。

灯丝没有加热时,哪怕帘栅极电压是400V, 因为没有电流流过, 根本不会影响电极安全,随着灯丝温度升高产生电流时因为限流电阻的存在电压降会落在这个电阻上,只要电极流过的电流值不超标,也是安全的。

影响电极安全的是电流, 而不是电压,多极管的帘栅极都是可以和屏极电压相等的,前提是保证不过流。线性变化是另外的事情。

说什么胆整流保护胆管, 石整流危害胆管

那电池管都不用存在了,哪里来的整流管去保护它?

网友B:
那个390K电阻的限流作用被忽视了不说,当年胆整流广泛使用直热式管与石整区别不大,管子寿命没有多少人担心,看来缺少楼主这样的缜密精神。
要想放心,所有胆设备电源一律采用高低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电子管电极的电压极限值在静态时可以很高, 这里的200V是有电流的情况下,防止帘栅极超 ...

谢谢指导,明白了。

看来手册规定帘栅电容0.5u是有道理的,如果帘栅接个大电解,灯丝都热了,帘栅还长时间高压,那才是真超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390K电阻的限流作用被忽视了不说,当年胆整流广泛使用直热式管与石整区别不大,管子寿命没有多少人担心 ...

是我想多了,谢谢指导

网友A:
也不是想多了,帘栅极稳压的好处多多, 对于高频放大的稳定性来讲尤其重要。

这个0.5UF电容也不是手册规定的,和工作频率有关,收音机里面中频和高频放大用0.01-0.1就足够。

过去电容又贵容量还做不大,够用就行。

没见到红灯收音机直接接在输出牛初级吗? 直接接在主电容上。比屏极电压还高呢

网友C:
多想想不是坏事。凡事多个心眼,眼中的世界会越来越清晰 楼主有些问题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想多了,帘栅极稳压的好处多多, 对于高频放大的稳定性来讲尤其重要。

这个0.5UF电容也不是手册规 ...

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想想不是坏事。凡事多个心眼,眼中的世界会越来越清晰 楼主有些问题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感谢论坛技术区,给了大家学习交流提高的机会

网友D:
Va0与Vg20是静态的最大值。静态到动态有一极暂短的过度过程(见秦曾煌《电工学》电路中的过度过程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0与Vg20是静态的最大值。静态到动态有一极暂短的过度过程(见秦曾煌《电工学》电路中的过度过程一章)。

明白了,我的稳压管可以省略

网友:
百多年来,电子管机器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产生问题。

网友:
以前没条件想,现在可以轻易实现。最好所有的电源都做稳压,能保证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
放心用吧!高压直接加上和延时加上寿命影响不足1%基本可以忽略了,但是灯丝电压过高或是过低寿命会缩短50%以上

楼主:
感谢大家回帖,这个问题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搞清楚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过是因为EF86如今价高金贵,所以为了延长寿命,考虑的自然就多,可以理解。若是6A2之类的管子,从来就没人担心过对吧。。。 担心使用寿命,又想用晶体管整流的的话就加个延时电路即可。既省电环保又不必担心EF86寿命

网友:
EF40可代86 便宜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