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样让开关电源以最大电流输出?

楼主(2021-11-09):
负载电阻小且变化,怎样限制开关电源不超过最大电流输出?
怎样限制使其在80%最大电流以下电流输出?
总之,就是保护电源不被烧坏,又能更大输出。
相对改成稳压电源,这应该是个更容易的事,所以想要简便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大概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用控制芯片本身的保护功能实现限流,二是加外置控制电路。

方案一需要根据使用的芯片具体分析,控制精度不高、通用性不强,且很多芯片的保护模式是停机而不是限制输出,达不到限流目的。

方案二是在反馈上想办法,另设一套反馈电路与原反馈电路并联,电流不到设定值时隔离失效,达到设定值时接管控制。

例如上面的电路,做个小盒子接在电源输出端,只需从电源内部反馈电路的关键节点多引出一条线接在RF端子上即可。

举个例子,比如用TL431做核心器件的反馈控制电路,关键节点是其控制极,引出一条线接RF即可。
U1接成同相放大,放大倍数33,RF是电流反馈电阻(10A标准分流器),输出电流低于10A时D1反偏不影响原电路工作。高于10A后D1正偏导通,431控制极电压上升,电源整机输出降低,负载电阻上电流下降,结果就是负载电流维持在10A左右,不会持续上升。
其他用运放的反馈电路接法类似,都是运放的一脚接基准、另一脚反馈,从接反馈的引脚引出控制线接RF,根据反馈电压调一下外界电路的放大倍数即可。

以上,大致这么个思路,实用时还需根据具体情况稍加调整。

网友:
大部分电瓶车充电器就是这个原理,称为恒功率输出。电流大时电压会变低,确保不超功率运行,保护电源不损坏。
最近发过一帖可参考相关电路与原理。
下面二图是实测
电流大时电压低,输出功率116W
电压高时电流低,输出功率也维持在116W。

网友B:
如果不是把开关电源改成恒流源的话

罚抄 欧姆定律  20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把开关电源改成恒流源的话

罚抄 欧姆定律  20遍。。。。。

抱歉,表述错误,已改正。

网友C:
标题和内容看不明白,你到底是让它还是不让它最大电流输出?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让标十安的电源在电压不变的话,输出电流也到达十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和内容看不明白,你到底是让它还是不让它最大电流输出?

刚开始没说清楚,内容改正了,标题好像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让标十安的电源在电压不变的话,输出电流也到达十安呢?

不是的,电压不管,大电流且不烧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用控制芯片本身的保护功能实现限流,二是加外置控制电路。

方案一需要根据使用的 ...

您的方案二正是我想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E:
    2楼3楼都难免有不足之处。首先确定电压是多少,再确定负载电阻值最最小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此电流为开关电源的限流值,负载电阻最小时所能承受的电功率x1.2倍为开关电源的视在功率。电阻变化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还是变化的,电阻也是有功率限制的。
    你的问题有问题的,任何可变电阻负载,如在阻值最大时已满功率,要电阻器变小电阻值,电阻器是要过载的,只有电子负载器才可以恒功率供电的,只要在电子负载器参数内就行。恒功率时电流电压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楼3楼都难免有不足之处。首先确定电压是多少,再确定负载电阻值最最小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此电流为开 ...

您的思维比较周密,不过我的负载是不怕过载的。

网友F:
是不是想让这个电源电流输出有个过载保护?当负载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电源有个自动保护?使输出电流为0,当负载电流减小时,又可以自动恢复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想让这个电源电流输出有个过载保护?当负载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电源有个自动保护?使输出电流为0, ...

不是的,是一直以最大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一直以最大电流输出。

你这个要求是需要电源具备CV/CC双控制模式.负载电流到达最大电流点或有要超出最大电流点趋势时,电流控制环起作用,输出电压自动降低,电流维持在最大电流输出状态。
当输出电流小于设定最大电流时,输出为接近空载时的恒定电压。
一般的适配器因为是恒压输出为主,过流直接保护。所以需要把过流检测做比较后,跟电压控制方式一样去控制电压环所对应的反馈回路。而不是象一般的过流时直接关断高压侧主功率管而停止输出。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电压取样下端移至负极输侧,基准地改到负极靠近变压器侧,这2点之间铜泊割开加个0.几到0.00几欧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G(2022-11-21):
引用 网友A:
大概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用控制芯片本身的保护功能实现限流,二是加外置控制电路。

方案一需要根据使用的 ...

请教版主,我有个12伏10A电源,已改成电压可调(TL431),看到网上有个调流原理图,跟您说的这个图差不多,但是没有成功,可能我改的电流偏大(原描述是最大4A),我想改成最大10A,不知道您发的这个图参数还要怎么变化?望给与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版主,我有个12伏10A电源,已改成电压可调(TL431),看到网上有个调流原理图,跟您说的这个图差不多,但是 ...

图只是个示意,具体应用还需稍有改动。

您用的“误差放大器”是431,它的内部基准为2.5V,改恒流的思路就是输出电流达到预期值时,将检流电阻上的压降放大到2.5V送431的控制极。
或者您换个思路,恒流其实就是对检流电阻上的压降的稳压操作。

比照下面这个图说吧:

首先,U1的供电要改,否则输出电压较低时U1不工作,低压段无法恒流控制。
您需要最大恒流值是10A,RF电阻7.5mR,则最大电流时RF压降75mV,您需要将这个75mV放大到2.5V再送431的控制极(由RF端口送出信号),这样就实现了最大电流恒定在10A,不会再增加。
但这只实现了限流10A,如果想实现10A以下可调,就要改由RFadj端口送出信号了。RFadj送出的是由Rw分压后的电平,电流低于10A时它总会低于2.5V,无法实现低于10A的恒流,这就要改一改检流电阻RF的阻值,或者增大U1的放大倍数。
还是以这个图为例,如果您期望是1-10A这个范围调流,那么最低1A电流时放大器要输出大于2.5V,这样Rw分压后才能给出2.5V信号。
2500/7.5=333,要把U1的增益调整到333以上,比如说350倍吧,就是把R1换成349K电阻即可。(“理论”如此,实际另说。这个增益偏大了,会不稳定)
R1的阻值决定U1放大倍数,而放大倍数由最低恒流值决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计算即可。

图上的电路是不能实现电流由零可调的,且预置电流越低,U1的放大倍数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没法用了。增大检流电阻阻值虽然可以缓解这一状况,但检流电阻又不能太大,否则输出电压会有明显跌落且功耗增加、发热严重。

要实现由零可调,电路形式还要改一改才成。改成基准可调,再用运放对电流反馈信号和基准进行“比较”,放大后的误差信号去控制光耦,比如下面这样:

按0-10A、检流电阻0.05R算了算参数,大概能用。
缺点是检流电阻功耗还是偏大,发热厉害。在恒流的低端,反馈电平太低,控制可能不会很精确、稳定。
再改进的话,R2至U1的2脚之间插入一级放大,把检流信号电平放大后再送出。运放也换好一些的,控制能精确些。

网友:
感谢版主您的解答,让我对恒流电路有了更多的了解,天气变冷蓄电池点火不干脆了,搞了个电源充电,电压高了充电就保护,电压低点又怕充不满,所以想限定最大电流充电。等休班按照您说的第一种试一试,再次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楼主可能对恒流电源不大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