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6求教

楼主(2021-11-09):
如图,这两个7106都是44脚的,但是好像管教的定义不太一样啊。具体区别在哪里呢?请指教!

楼主:
请问,这两个44脚的芯片能不能互代?或者某一个能代替另一个?

网友A:
不一样很正常。设计者考虑使用方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很正常。设计者考虑使用方便而已。

谢谢回复!它俩能代换吗?

网友B:
封装不同,怎么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不同,怎么代替?

我是说这两个44的封装的
这两个都是44脚的,只是1,2,5和33管脚的定义不同,是否下边这个可以代换上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两个44的封装的

这两个都是44脚的,只是1,2,5和33管脚的定义不同,是否下边这个可以代换上 ...

第一个封装的1,2,5和33是NC,是空脚
第二个应该可以替代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封装的1,2,5和33是NC,是空脚
第二个应该可以替代第一个

谢谢
我不太懂这个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封装的1,2,5和33是NC,是空脚
第二个应该可以替代第一个

请问,第二个的第1,2,5,33脚定义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请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两个44的封装的

这两个都是44脚的,只是1,2,5和33管脚的定义不同,是否下边这个可以代换上 ...

这个封装是不同的,重新做PCB??

楼主:
飞线可以否?关键是我不知道下边的1,2,5和33脚是起什么作用的,空置后可以正常使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封装的1,2,5和33是NC,是空脚
第二个应该可以替代第一个

怎么代替?直接焊上去?第一个1、2、5、33是空脚,第二个却是功能脚。必须找到它们的参数表,把功能脚搞搞清楚,再决定用飞线,已知第二个5脚是保持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代替?直接焊上去?第一个1、2、5、33是空脚,第二个却是功能脚。必须找到它们的参数表,把功能脚搞 ...

是这样的,我的表是第一种的封装,我想在某宝上买一个,我怕买到第二种封装的了,我就问客服,但是他们除了说这是技术问题,自己不清楚,再就是说只要封装一样就行。
关键是我不清楚,若是购买到第二种封装的,代换上能不能用。关键是第二种封装的1,2,5,33脚是功能引脚,空置的话,芯片能不能正常工作。我担心的是这个事。

楼主:
还望指教......

网友D:
可以直接代换,空脚和另一个的区别可能在一些特殊功能上,比如电量,锁定之类的,空脚的可能没有这些功能而已,不影响其它功能,但7106是驱动液晶,7107是驱动led数码管的,这个别买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代换,空脚和另一个的区别可能在一些特殊功能上,比如电量,锁定之类的,空脚的可能没有这些功能而已, ...

谢谢
我担心买来了不合适白费了这芯片。

网友E:
可以代换主要是空间问题,如稳压电源牛屎可以用集成电路插座连40条线与四方封装对应脚连接有4条线不用接。

楼主(2021-12-09):
引用 网友E:
可以代换主要是空间问题,如稳压电源牛屎可以用集成电路插座连40条线与四方封装对应脚连接有4条线不用接。

谢谢!
我购买了MQFP-44封装的芯片,已经更换成功。
就是焊接太麻烦了。当然不是因为管脚多,而是...管脚太细太小还太密啊

网友F:
封装不同,可以做个PCB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封装不同,可以做个PCB转接板

关键是焊接到表的主板上太费劲了

网友G:
第二个的33脚是低电压警告,电池电压低于一定数值后会显示一个图标,提示电池电压低,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的33脚是低电压警告,电池电压低于一定数值后会显示一个图标,提示电池电压低,更换电池。

好的,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H:
同问下 ,这个IC的表 刷新慢 怎么调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问下 ,这个IC的表 刷新慢 怎么调正呢,

对啊,有知道的老师给指点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不同,怎么代替?

你不知道中国什么最厉害吗?那就是基础建设,你去看看高架桥,地铁,高铁,电信网络,等等,就一个小小的芯片还是难不倒我们的。

网友I(2022-01-15):
这个可以说明多出来的四个脚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说明多出来的四个脚的含义。

谢谢回复。谢谢科普,为你点赞。

楼主:
我的表情包怎么打不开了?-_-||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你

怎样判断7106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样判断7106损坏

一般来说,主要看V+与COM间的电压在2.4~3.2V之间就认为7106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