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yt-1收音机电路板

楼主(2021-11-09):
如题,又一块yt-1收音机电路板。有网友晒出上海牌收音机照片,为了大家交流,所以我也把这块板发上来,最近几天不在家中,不便拍照,而原先的照片不够清晰,大家将就着看吧。

最近两三年,我收藏把玩了几个yt-1收音机,现把体会告诉大家。

1.yt-1电路图分两个版本,主要区别是有无再生线圈。实物也分两个版本,区别同样是有无再生线圈。但是电路图上有再生线圈,实物上则不一定有,所以电路图图上的再生线圈和实物没有必然关系。

2.音质好,这主要是因为这款收音机放大级数少,带来的失真也少,音量也较大。我这里信号差,傍晚以后能收听,遇到强台,甚至有些振耳。据网友说,信号强的地区,甚至能够带动喇叭。

3.我已经出掉的两个yt-1收音机,实物上没有再生线圈,但却有再生效果,原因不明。它在很长一段频带上,都有连续的,类似超再生的噪声,收到台后基本消失,和MG69-4收音机的再生有所不同,MG69-4的再生是调台时出现一个个鸟叫声。

4.前文已说过,我的另一块yt-1电路板要加上再生线圈,才有再生效果,不再重复。

5.灵敏度高,根据自己使用和网友使用情况来看,灵敏度比636单管机高。

总之这是一款值得把玩的收音机。

网友A:
请问楼主,B的L4,L5分别是多少圈,线径是多少,谢谢!

网友:
三管机芯,可以为它DIY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B的L4,L5分别是多少圈,线径是多少,谢谢!

没记错的话分别是200圈,100圈。这个高频变压器和超外差的中频变压器不同,要求不是那么高,主要起个阻抗匹配作用,而中频变压器还决定着谐振频率,所以要求高。

网友:
该机当时有成品出售?不错不错,要是现有外壳就更完美了。

网友:
怀念那个年代

网友(2023-09-22):
上初中时买了一个,大概是3.6元

网友B:
外壳是这样的吗?

网友C:
这个电路相当经典,当年我也做了不少,其中有一款做的非常满意,中波的低端和高端灵敏度均匀。音量非常大,接一个三寸的扬声器,在十几平方的房间里,已经具有可听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这样的吗?

有多种,这是其中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相当经典,当年我也做了不少,其中有一款做的非常满意,中波的低端和高端灵敏度均匀。音量非常大, ...

这款收音机效果不错,只是电路看起来有点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这样的吗?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相当经典,当年我也做了不少,其中有一款做的非常满意,中波的低端和高端灵敏度均匀。音量非常大, ...

我也是。
太多的小学时光回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高频变压器的漏磁和磁性天线耦合导致的再生呢?另一台可能恰好高频变压器和磁性天线端序和上一台反过来结果是负反馈构不成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