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胶?

楼主(2021-11-09):
生产厂商,用于粘贴元件、电路板等用于固定元件结构件的胶,牢固耐老化,这究竟是什么胶?特性怎么样?

网友A:
热熔胶,用热熔胶枪点的,这种黄色的要比白色半透明的硬一点。

网友:
像环氧树脂

楼主:
兄台  在看看  这种是什么胶?几十年了,粘得很牢固,又有韧性,不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用热熔胶枪点的,这种黄色的要比白色半透明的硬一点。

发错图了,您再看看,  这种是什么胶?粘得很牢固,又有韧性,不老化的

网友:
以前多为石蜡,这个好像是热熔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错图了,您再看看,  这种是什么胶?粘得很牢固,又有韧性,不老化的

差不多就这类胶。

以前收音机用黄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台  在看看  这种是什么胶?几十年了,粘得很牢固,又有韧性,不老化的

第二次更新的图像某种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更新的图像某种蜡。

不是蜡,是胶来的,很韧很粘的,几十年了,还不脆化

网友:
如果能刮下来一点的可能是蜡,蜂蜡。

网友:
以前用过的双管胶也是这样的颜色.热熔胶好像没有这么硬。双管胶24小时候比较硬,唯一的缺点是干的太慢,刚开始粘接时有流动。

网友:
这种蜡应该是蜂蜡,过去在农村涂在风箱内部,减小推拉阻力

网友:
黄蜡,手一扣就掉

网友:
用烙铁加热